WINCE SOCKET 编程如何设置超时

楼主:
请问一下,在WINCE下,使用SOCKET编程怎么样设置超时,
使用:
::setsockopt(m_Socket,SOL_SOCKET,SO_SNDTIMEO,(char *)&TimeOut,sizeof(TimeOut))==SOCKET_ERROR
则返回错误代码 10038
使用 select 返回一样的错误代码。
struct timeval timeout;
timeout.tv_sec = 2;
timeout.tv_usec = 0 ;
if(::select(m_Socket,NULL,NULL,NULL,&timeout) == SOCKET_ERROR)

sckNotSocket 10038 描述符不是套接字。

请问,大家都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设置超时?

网友:
SO_SNDTIMEO CE下不支持

网友:
是啊,有人说用
select(0,&fdRead,NULL,NULL,&aTime);
但是 这里用 select 并不是设置超时啊~!

网友:
wince下的确不支持SO_SNDLOWAT,SO_RCVLOWAT发送接收超时。
但可以通过select设置超时,以下是发送超时的例子:
        int rtn = 0, len = 0;
        fd_set fds = {0};
        struct timeval ti = { 3, 0}; /* 超时时间3s */

        FD_ZERO(&fds);
        FD_SET(s, &fds);

        rtn = select(s + 1, NULL, &fds, NULL, &ti);
        if(rtn>0)
        {
             if(FD_ISSET(s, &fds))
             {
                 len = send(s, buff, size, 0);
             }

        }
        else
        {
             fprintf(stderr, "socket error: %d\r\n", WSAGetLastError());
             return SOCKET_ERROR;
        }

网友:
一提交格式都变乱了,我做我WINCE下的socket通信,用select设置超时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