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器 可以理解成显卡吗?

楼主:
lcd控制器 可以理解成显卡吗?

网友:
有时候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
LCD CONTROLLER!= 显卡,

LCD controller一般来说指的是将输入信号转换成LCD可以接受的RGB信号的,
而显卡,显然不是,他是将信号输出为LCD controller可以接受的输入信号的。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显卡信号传给LCD controller,LCD controller再控制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赚分的,
LCD CONTROLLER!= 显卡,

LCD controller一般来说指的是将输入信号转换成LCD可以接受的RGB信号的,
而显卡,显然不是,他是将信号输出为LCD controller可以接受的输入信号的。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显卡信号传给LCD controller,LCD controller再控制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