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6410板子接到PC上不能弹出加载驱动的窗口是怎么回事 ...

楼主(2009-08-31):
IDEA6410板子接到PC上不能弹出加载驱动的窗口是怎么回事,高分求救!!!
IDEA6410板子接到PC上不能弹出加载驱动的窗口是怎么回事,高分求救!!!

网友A:
不懂,加载驱动会弹出窗口?
不知道有这个功能,还是问问原产厂家吧。

网友B:
就是用每次用USB连接到PC机上不是要搜索驱动吗,有2个,一个是同步一个是下载的

网友C:
如果已经安装了驱动,自然不会弹出。

网友D:
哦,我重新烧了一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