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bee疑问

楼主:
#define SET_MAIN_CLOCK_SOURCE(source) \
  do {                                  \
      if(source) {                            \
        CLKCON |= 0x40;  /*RC*/              \
        while(!(SLEEP&0X20));  /*待稳*/      \
            SLEEP |= 0x04;    /*关掉不用的*/ \
      }                                      \
      else {                                  \
        SLEEP &= ~0x04;  /*全开*/            \
        while(!(SLEEP&0X40));/*待稳*/        \
        asm("NOP");                          \
        CLKCON &= ~0x47; /*晶振*/            \
        SLEEP |= 0x04;  /*关掉不用的*/      \
      }                                      \
  }while (0)

上面 SLEEP |= 0x04; CLKCON |= 0x40;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懂,期待解决??????????????????????

网友:
SLEEP |= 0x04:  关闭不用的RC振荡器
CLKCON &= ~0x47:  TICHSPD128分频,CLKSPD不分频
CLKCON |= 0x40:  晶振
这不很明显啊?

网友:
SLEEP |= 0x04:  关闭不用的RC振荡器 ,我问的是如何体现这个功能,也就是问sleep寄存器的各个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sleep=sleep|00000100,使得第三位为一。还有clkcon寄存器的各个位表示的意思,

网友:
自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