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tous中LPC2138 P1口接1602液晶 仿真无法显示!!

楼主(2010-04-07):
Pretous中LPC2138 P1口接1602液晶 仿真无法显示!!
本人在搭个Proteus中的虚拟仿真平台,用到LM1602时,无法正常显示发送的数据,相同的代码本人在LPC2106的P0口中曾成功过,因为外接部件多所以选用了LPC2138的P1,单步调试时写操作数都是正确的但是数据写入到IOSET1中就是无法显示;本人最怕在仿真中做液晶1602的仿真,以前在51上在忙信号检测时一直无法通过,现在ARM上也是,忙检测出现问题了...用延时代替忙检测也尝试了N次了,用逻辑时序分析仪观察后发现,在E的前几个高脉冲中都无忙信号出现,但是等到了写数据的E的高脉冲时,就会出现忙信号,这也是写数据地址80时的必然原因,所以请教各位有什么信息能提供吗,这里数据都已经读正确了的,就是无法显示...
数据
检测

网友A:
还是搭硬件电路吧,仿真总是那么不太爽的,

网友B:
呵呵 我也知道啊 现在是碰到了问题的 别个要我帮写的...不能改方案

网友C:
楼主有示波器吗?
最好测试下驱动1602时,对1602的初始化时序是否完全正确。
驱动1602,关键至于对1602的初始化时序

网友D:
是啊,这个比较好驱动啊。只要你的数据都能出来,应该没问题;
实在不行就找我了

网友(2010-05-29):
仿真中的“忙信号”不正常。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