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智能LCD用单片机驱动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要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的LCD工业智能液晶电路,已知接口定义和串口通信、并行通信时序图,我想用并口,这样快些,还用加上拉电阻吗?数据位接P0(共8位),P1.0接/STB,P1.1接BUSY,程序设计思路:
STB=1;
while(1)
{  if(Date!=0&&BUSY==0)
         STB=0;
   delay();
   while(BUSY==1);
   delay();
   STB=1;}

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老大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焊起来试下看

网友A:
1。看资料,单片机是否有可选的内部上拉电阻选项。一般的选择内部上拉就可以了,节省硬件空间成本。
2。注意细节
   if(Date!=0&&BUSY==0) 改为if((0 != Date) &&(0 == BUSY))
   其余雷同,否则如果到大公司面试,呵呵,会很困难。

网友:
一般接LCD,单片机I/O口和LCD数据点之间可以直接连接,不需要串电阻。把LCD初始化定义好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资料,单片机是否有可选的内部上拉电阻选项。一般的选择内部上拉就可以了,节省硬件空间成本。
2。注意细节
? if(Date!=0&&BUSY==0) 改为if((0 != Date) &&(0 == BUSY))
? 其余雷同,否则如果到大公司面试,呵呵,会很困难。

我一般喜欢这样写 if(date && !busy) {}  是不是就没机会到大公司面试了?  .....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

网友:
感觉这个液晶和一般液晶的软件接口一下

实在不行可以不等这个忙信号

我在写一个驱动的时候,不等这个信号直接延时也一样可以

反正那时也是等不到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