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串口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
uchar bdata dat;
sbit dat0=dat^0;
void Write_8bit(uchar ch)
{
      uchar i;
           dat=ch;
          RST=1;
           CLK=0;
           _nop_();

          for(i=0;i<8;i++)
                  {
           // io=(bit)ch&0x01;
              io=dat0;
                    clk=1;
                    _nop_();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 ch=ch>>1;
                   dat=dat>>1;
               }
}
加注释的代码IO=(bit)ch&0x01应该等价于IO=dat0;可我把hex写进单片机后前者无效,后者才能把数据正确写进DS1302的寄存器中,哪位前辈帮我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io=(bit)ch&0x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bit)(ch&0x01);

楼上正解,楼主看下C的强制类型转换,就明白啦。

网友:
谢谢啊,我试了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