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GlobalAlloc/VirtualAlloc/LocalAlloc/HeapAlloc/malloc/new这些内存分配函数的异同与限制?

楼主:
WINCE下GlobalAlloc/VirtualAlloc/LocalAlloc/HeapAlloc/malloc/new这些内存分配函数的异同与限制?

网友:
动态不断地分配内存很容易产生内存碎片什么的,也就FREE释放不了.

网友:
//define  in wincesdk/winbase.h

#ifdef UNDER_CE
#define GlobalAlloc(flags, cb)                                LocalAlloc(flags, cb)
#define GlobalFree(handle)                                        LocalFree(handle)
#define GlobalReAlloc(handle, cb, flags)        LocalReAlloc(handle, cb, LMEM_MOVEABLE)
#define GlobalLock(lp)                                                LocalLock(lp)
#define GlobalHandle(lp)                                        LocalHandle(lp)
#define GlobalUnlock(hMem)                                        LocalUnlock(hMem)
#define GlobalSize(hMem)                                        LocalSize(hMem)
#define GlobalFlags(X)                                                LocalFlags(X)
#define LocalPtrHandle(lp)                                        ((HLOCAL)LocalHandle(lp))
#define LocalLockPtr(lp)                                        ((BOOL)LocalLock(LocalPtrHandle(lp)))
#define LocalUnlockPtr(lp)                                        LocalUnlock(LocalPtrHandle(lp))
#define LocalFreePtr(lp)                                        (LocalUnlockPtr(lp), (BOOL)LocalFree(LocalPtrHandle(lp)))
#endif

网友:
WINCE下malloc最大能够分配多大的内存空间?分配的内存空间是在Heap上还是在Stack上?

网友:
我来讲建最简单的理解
VirtualAlloc是分配虚拟内存地址空间
Heap,stack都是通过VirtualAlloc分配出来的
每个程序都会创建一个缺省的heap,并为每个thread创建stack,
然后malloc,new都是在缺省的heap里面分配内存空间
你也可以用HeapCreate创建自己的heap,HeapCrate内部会调用VirtualAlloc分配虚拟内存空间。
然后调用GlobalAlloc=LocalAlloc=HeapAlloc在这个heap里面分配内存空间。
简单的说heap就是可以供你自己管理的一段虚拟内存地址空间。你可以在里面分配更小粒度的内存

/VirtualAlloc/LocalAlloc/HeapAlloc/malloc/new

网友:
Stack是函数调用用来压参数的栈.
HEAP是堆,分配内存一般就在这个上面.

网友:
你当然可以直接用VirtualAlloc分配空间,但是VirtualAlloc分配的空间是以64KB为单位的,也就是说分配的空间是64kb的整数倍,很不经济。所以才有了heap的概念,可以让你分配任意大小的空间。

网友:
这贴肯定会火,留名

网友:
顶起来一下,让大家看看.

网友:
没分了,进来灌水。

网友:
首先跟帖,支持,等我看懂了一些6410 的启动方式我再来看看。

网友:
说得很清楚了
引用 网友A:
我来讲建最简单的理解
VirtualAlloc是分配虚拟内存地址空间
Heap,stack都是通过VirtualAlloc分配出来的
每个程序都会创建一个缺省的heap,并为每个thread创建stack,
然后malloc,new都是在缺省的heap里面分配内存空间
你也可以用HeapCreate创建自己的heap,HeapCrate内部会调用VirtualAlloc分配虚拟内存空间。
然后调用GlobalAlloc=LocalAlloc=HeapAlloc在这个heap里面分配内存空间。
简单的说heap就是可以供你自己管理的一段虚拟内存地址空间。你可以在里面分配更小粒度的内存

/VirtualAlloc/LocalAlloc/HeapAlloc/malloc/new

网友:
引用 4 楼 ruritanian 的回复:我来讲建最简单的理解 VirtualAlloc是分配虚拟内存地址空间 Heap,stack都是通过VirtualAlloc分配出来的每个程序都会创建一个缺省的heap,并为每个thread创建stack, 然后malloc,new都是在缺省的heap里面分配内存空间你也可以用HeapCreate创建自己的heap,HeapCrate内部会调用VirtualAlloc分配虚拟内存空间。然后调用GlobalAlloc=LocalAlloc=HeapAlloc在这个heap里面分配内存空间。简单的说heap就是可以供你自己管理的一段虚拟内存地址空间。你可以在里面分配更小粒度的内存 /VirtualAlloc/LocalAlloc/HeapAlloc/malloc/new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