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JPEG硬解码

楼主:
我现在调用6410JPEG硬解码功能的时候,图片的分辨率大于2048*1536,那解码就出错。我查看DataSheet中说支持4096*4096,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两个图片的解码打印信息:
------------------------Decoder Test Done ---------------------
------------------------Decoder Test Start ---------------------
inFilename : \sriktsVcostsIpts_4_6010_.P
outFilename : \sriktsVcostsOtts_4_6010_.u
Initialization Time : 5
filesize : 584489
inBuf : 0xe0000
DD::JPG has invalid width/height
API :: IOCTL_JPG_DECODE failed
decodeTime : 7
Decoding failed
------------------------Decoder Test Done ---------------------
------------------------Decoder Test Start ---------------------
inFilename : \sriktsVcostsIpts_2_0478jg
outFilename : \sriktsVcostsOtts_2_0478yv
Initialization Time : 5
filesize : 379344
inBuf : 0xe0000
decodeTime : 82
width : 1024 height : 768 samplemode : 0

converting time : 12

This image will be disappeared after 10 seconds......

网友:
看看错误时,返回的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足

网友:
DD::JPG has invalid width/height
图片的分辨率有问题。

网友:
即使硬件可以支持,但是你拿到的SDK有可能是不支持这个分辨率的..
我手头上的BSP就不支持, 看下代码段就很清楚了.

#define MAX_JPG_WIDTH                2048
#define MAX_JPG_HEIGHT                1536

    if(width <= 0 || width > MAX_JPG_WIDTH || height <= 0 || height > MAX_JPG_HEIGHT){
        RETAILMSG(1, (TEXT("DD::JPG has invalid width/height\n")));
        return JPG_FAIL;
    }

网友:
看看JPGOpr.c中的decodeJPG()函数就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修改了JPEG解码驱动,就能解码高分辨率的图片?

网友:
引用楼主 freearea_liang 的回复:
我现在调用6410JPEG硬解码功能的时候,图片的分辨率大于2048*1536,那解码就出错。我查看DataSheet中说支持4096*4096,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两个图片的解码打印信息:
------------------------Decoder Test Done ---------------------
------------------------Decoder Test Start ---------------------
inFilename : \sriktsVcostsIpts_4_6010_.P
outFilename : \sriktsVcostsOtts_4_6010_.u
Initialization Time : 5
filesize : 584489
inBuf : 0xe0000
DD::JPG has invalid width/height
API :: IOCTL_JPG_DECODE failed

decodeTime : 7
Decoding failed
------------------------Decoder Test Done ---------------------
------------------------Decoder Test Start ---------------------
inFilename : \sriktsVcostsIpts_2_0478jg
outFilename : \sriktsVcostsOtts_2_0478yv
Initialization Time : 5
filesize : 379344
inBuf : 0xe0000
decodeTime : 82
width : 1024 height : 768 samplemode : 0

converting time : 12

  This image will be disappeared after 10 seconds......
问题应该在标红的部分,顶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