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语法错误

楼主:
下面的这个程序unsigned char search_1(unsigned char num_0)这个函数有个语法错误,运行时提示错误“syntax error near 'unsigeded'”,实在看不出来了,请指教

unsigned char prin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5'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 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

unsigned char search[]={0xDE,0xED,0xDD,0xBD,     //0,1,2,3
                        0xEB,0xDB,0xBB,0xE7,     //4,5,6,7
                        0xD7,0xB7,0x7E,0x7D,     //8,9,+,-
                        0x7B,0x77,0xBE,0xEE};   //*,%,=,zero

unsigned char ser[]={0xEF,0xDF,0xBF,0x7F};

bit flag;//0:功能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unsigned char n=0,m,w=0;
unsigned char p=0,q=0,k,j=0;
signed char s=0,r=0;

void output(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search_1(unsigned char num_0);
void print_num(unsigned char);
void math(unsigned char num_1);

void main()
{
output(n);
while(1)
{
  w=0;
  do
  {P1=0x0F;
   m=P1;
  }while(m==0x0F);

  do
   {P1=ser[w++];
    m=P1;
   }while(m==ser[w]) ;
  n=search_1(m);
  if(n<10)  {print_num(n); flag=0;}
  else  {math(n);flag=0;}
  }//while
}

void math(unsigned char num_1)
{

if(j==0)  {s=r;}
else
{if(k==10)  s+=r;
if(k==11)   s-=r;
if(k==12)   s*=r;
if(k==13)   s/=r;
if(k==14)
{if(s<0)
   { r=0x7C;
     for(w=0;w<8;w++)
      {r=r<<1;
       P3_0=CY;
       P3_1=0;
       P3_1=1;
       }//for
      s&=0x7F;
    }
   output(s);
  }
if(k==15)  { s=0;output(s);j=0;flag=0;}
k=num_1;
++j;
}

unsigned char search_1(unsigned char num_0)
{
  w=0;
  while(num_0!=search[w])
  {++w;}
  return w;
}

void print_num(unsigned char t)
{

   if(flag==0)   {r=t;flag=1;}
   else
    {
      r*=10;
      r+=t;
    }
   if(r>255)  output(0);
   else output(r);
}

void output(unsigned char num)
{
   do
   { P1=0x0F;
     m=P1;
   }while(m==P1);

    p=num/100;
    p=print[p];
    num%=100;
    q=num/10;
    q=print[q];
    r=num%10;
    r=print[r];

    for(w=0;w<8;w++)
   {
     r=r<<1;
     P3_0=CY;
     P3_1=0;
     P3_1=1;
    }//for

   if(q!=0)
   { for(w=0;w<8;w++)
    {q=q<<1;
     P3_0=CY;
     P3_1=0;
     P3_1=1;}
   }//if

    if(p!=0)
   {for(w=0;w<8;w++)
     {p=p<<1;
     P3_0=CY;
     P3_1=0;
     P3_1=1;}
   }//if
}

网友:
++j;
}
} 缺了一个括号!
unsigned char search_1(unsigned char num_0)

网友:
恩  还真是 少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