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TI ARM uboot 移植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04):
TI ARM uboot 移植问题求助
大家好,请问有用过TI davinci系列的ARM吗?
我在移植ubl.bin时出现rbl找不到有效的ubl文件,也就是说没有通过ubl的幻数检查。
请问这ubl的文件描述符在生成.bin文件的时候是放在头部的吧?
烧写到nandflash中的地址是否在ubl中有设置?还是直接烧写到nandflash的0地址就可以了。
ubl在进行移植时,除了要对各个接口部件的初始化和内存大小这些做相应的修改。其它还需要做一些设置吗?
rbl对ubl的文件描述符的寻找只是对每个BLOCK的PAGE0进行寻找,那么这个块大小在ubl文件中是怎么设置的?
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谢谢
问题
检查
接口

网友A:
程序比较大,不便上传。如有感兴趣的朋友可联系我
邮箱:shiyang1212@126.com
现在问题所在就是该ubl的文件描述符是ubl程序中可进行相应的设置,还是怎么处理的?程序按执行流程我都阅读了几十遍了,也没发现哪里有设置的。只看到了ubl寻找uboot的相应的文件描述符,并进行相应的代码搬移
。

网友B(2010-03-23):
rbl->ubl->uboot->kernel
看rbl去哪里加载ubl

网友:
过一段时间也要搞TI 的 ARM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