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 6.0下,通过usb蓝牙适配器,可以和手机传输文件,但不能使用蓝牙鼠标

楼主:
rt。
我在catalog处,也已经将蓝牙的hid设备支持选上了。
通过usb蓝牙可以和手机传输文件,但是连接蓝牙鼠标后,点击活动,却报错为初始化设备失败,错误 = 2。有时也出现错误 - 1600。
请教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么?

网友:
没遇到过,估计是驱动问题

网友:
顶上去阿顶上去。。

网友:
解决了
原来我虽然在catalog中选上了蓝牙hid设备的支持,但是在ce.bib中并没有将bthhid.dll包含进去
所以导致启动设备失败。

网友:
送分了送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原来我虽然在catalog中选上了蓝牙hid设备的支持,但是在ce.bib中并没有将bthhid.dll包含进去
所以导致启动设备失败。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