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只用软件可以吗?

楼主(2009-02-18):
仿真器只用软件可以吗?
做单片机开发,要在线仿真,需要哪些东东?有示意图吗?
只用软件和一个接口电路就可以了吗?
还需要的硬件是什么?
接口
在线
示意图
仿真器
软件

网友A:
需要一个仿真器,完成单片机的功能,只不过不用反复烧录,通过软件直接仿真。
以前用过开发51的仿真器,一个USB转RS232串口线,加个开发板

网友B:
可以使用debug啊,貌似蛮好用的。楼主找个教程看看。网上狠多的

网友C:
有纯软件仿真的,但不是没种单片机都有

网友D:
有一款单片机仿真的软件,说要使用MATHLAB,然后还要购买一款C的开发软件。
要问的是:使用MATHLAB和C就可以进行仿真吗?

网友E:
软件仿真成功并不意味着硬件也能成功。

网友F:
proteus 这个软件就可以 了 不用硬件

网友G:
知道了,需要一个开发版,开发板通过USB活串口接到计算机上,开发板通过排线接到电路板的单片机座上代贴单片机。
在计算机上用MAPLAB等写和编译、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