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蓝牙~~手头有CSR的BC4。。。想和BLUELAB去开发蓝牙

楼主:
最近刚接触蓝牙。。。手头有一块CSR的BC4。。。想学习用CSR的 BLUELAB 去开发蓝牙。。。

现在用PSTool可以看到蓝牙固件里的信息,也可以修改波特率什么的。。。那并口应该就算是没问题了吧!

在BLUELAB里是不是可以通过并口跟蓝牙芯片连接。。。然后我打开了一个FTPS的例子程序,编译没有出错。。。但编译完要怎么

下到CSR的芯片里。。。编译完生成的东西也没生成可以下载到芯片里的.xpv .xbv .xuv 这些类型的文件!!!

有没有做过的高手进来指点一二~~

网友:
怎么没人~~~

C:/BlueLab/tools/Makefile.vm:129: *** Unable to query BlueCore over SPI..  Stop.

这个的提示是不是我的下载线有问题??

网友:
没有做过,帮顶了

网友A:
是你的下载线有问题. 编译完后debug-->run就可以将程序下到BC芯片中的. 也可以单步等.就和JTAG仿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下载线有问题. 编译完后debug-->run就可以将程序下到BC芯片中的. 也可以单步等.就和JTAG仿真一样.

但是我可以用并口线打开PSTool,还可以在里面修改波特率什么的。这样算不算并口线是好的呢?

网友:
楼上,谁有摸过蓝牙BC4?最近买了两块来玩,谁有没经验和资料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人~~~

C:/BlueLab/tools/Makefile.vm:129: *** Unable to query BlueCore over SPI..  Stop.

这个的提示是不是我的下载线有问题??

SPI线?

网友:
蓝牙貌似挺难调的,帮顶。

网友:
看是什么固件的蓝牙了,AT命令的?
还是微软协议栈的?

网友:
感觉CSR蛮神秘的,蓝牙本来就是个神秘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学不会,开发板又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