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init.s中的疑问和分析

楼主:
我发现在2410init.s中的“拷贝nand中内容到SDRAM”的这个代码是有问题的。理由如下:
     我们知道nand中存在坏块的,但是第一个block肯定是好块,这个可以确认。
如果我我烧录的bin文件是低于steppingstone 4KB大小,那么上电后程序执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2410内部固化的程序把从nandflash x0开始的4KB内容先拷贝到SRAM中,
之后boot启动运行,会把nand中的RO,RW,代码和数据拷贝的运行域,0x30000000的SDRAM位置,之后PC指到其位置运行。
    但如果我的bin文件为27KB,已经大于单个blocksize了,而正好我的nand的第二个block为badblock,那么boot在SRAM 中执行nandcopy时没有先检查坏块(注:烧录时肯定是做了坏块检查的了),这导致nand_read_ll( )函数仅仅是从指定读出数据,但不管读数据的地方是不是有效的,这样的话,拷贝到SDRAM中的内容可能是无效的代码或数据,程序肯定也执行不了啦。。。

  注:昨晚发现的,今晚回去试一下,加个坏块处理,嘿嘿。。。到时汇报战果
         另外我是在ULINK2 + MDK + 阳初2410开发板上玩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理解的有问题,Init.s是不负责读取NAND数据到RAM的,而是在main函数里边调用相应的读取函数,初始化及读取NAND的代码一定不可以超过4K,其余的代码会由这4K内容读取到RAM中。

网友:
谢谢weabol,还望你多多指教我

这个2410init.S我是在网上下载的,它里面确实是有nand搬运工作的,可能不是正规的做法。

是不是这样理解,2410开发板裸跑情况下,nandboot肯定还是需要的。我现在的板子上nandboot已经早被我擦出掉了。nandboot也就相当于我说的2410init.s了吧。里面做些中断屏蔽,SDRAM设置堆栈设置,可能还有UART,USB设置等。这和个人的nandboot作用有关。但其中肯定设计到nand数据搬运到SDRAM的过程吧。对于4KB一下的bin可以不用搬运也可以运行,但是大于4KB的bin是需要搬运的。

你说init.s中不负责nand搬运,而在main中操作,这我有点不懂,2410 nand启动方式下 前4KB是当做SRAM使用的。如果此时我烧录的是一个很大固件,会不会main已经被定位到SRAM区域之外呢?这样的话,不在init.s(4KB以内大小)做代码数据搬运,那么main可能执行不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理解的有问题,Init.s是不负责读取NAND数据到RAM的,而是在main函数里边调用相应的读取函数,初始化及读取NAND的代码一定不可以超过4K,其余的代码会由这4K内容读取到RAM中。

veabol大侠,请问你没有现成的nandboot工程,可以编译的。ADS或者MDK下均可。

网友:
如果你的程序大于4K的话就分成两个BIN文件来处理,也就是分成两个工程,其中4K的工程负责初始化及搬运,另外的大小也就无所谓了。
三星官方的BSP中有种形式是把NBOOT分成两部分,NBL1和NBL2,NBL1生成的是小于8K的(这个CPU的stepstone是8K大小),NBL1和NBL2合成一个BIN文件烧录到NAND的第一个BLOCK,启动时自动加载NBL1的内容,然后NBL1再去从第一个BLOCK的相应page去读取NBL2的内容(因为NBL2比较大),NBL2再处理其它事情以及读取EBOOT到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理解的有问题,Init.s是不负责读取NAND数据到RAM的,而是在main函数里边调用相应的读取函数,初始化及读取NAND的代码一定不可以超过4K,其余的代码会由这4K内容读取到RAM中。

veabol大侠,请问你没有现成的nandboot工程,可以编译的。ADS或者MDK下均可。

嘿嘿,思路大致清晰了。。。

那我现在的nand中没有nandboot的情况下,我需要个专门的project来编译出nandboot.bin之后再烧进去
那这个project中的main()函数里我干嘛呢?

网友:
这个main里边你可以初始化串口,打印些信息,主要工作是将后边的代码从NAND读到RAM

网友:
一般来说,坏块的问题交给文件系统去处理.....像INIT.S这样的模块不考虑它

保证写的时候没问题,通常读取的时候也不会出问题的. 还可以在写后进行验证....总之有很多办法避免把问题弄的过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