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4.2如何编译最快?

楼主:
就改动BSP某一个文件的一个地方,如何快速编译?

网友:
在改动目录build -c?

网友A:
改动的目录或项目Build,然后连接

网友:
单独编译改动的目录,如果是Lib的话还需要重新链接所有相关的DLL
然后确保所有更新的DLL被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面(set WINCEREL=1,在CE5.0以后的版本可以通过设置这个环境变量来自动实现,不知道4.2的是否有效,LZ自己试试),再直接用makeimage即可

网友:
怎么build,怎么连接?
具体的操作或者命令是?

引用 网友A:
改动的目录或项目Build,然后连接

网友:
不要去全部重新编译就快

网友B:
请看下面这个文章,刚整理的,还是热乎乎的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1/21/1379267.html
这是wince5.0的,
4.2就不知道了,据说4.2是不能单独编译的,楼主不妨照着我的方法试试,我在5.0下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图不显示,4.2与5.0也有差别
引用 网友B:
请看下面这个文章,刚整理的,还是热乎乎的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1/21/1379267.html
这是wince5.0的,
4.2就不知道了,据说4.2是不能单独编译的,楼主不妨照着我的方法试试,我在5.0下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不显示,4.2与5.0也有差别
引用 网友B:
请看下面这个文章,刚整理的,还是热乎乎的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1/21/1379267.html
这是wince5.0的,
4.2就不知道了,据说4.2是不能单独编译的,楼主不妨照着我的方法试试,我在5.0下都是这么做的。

换这个吧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6/3613752.aspx
刚才那个是从这个转过来的。

网友D:
用命令行,不管什么版本都可以。

网友:
命令行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我也知道用命令行,就是不知道什么命令。。。。。

引用 网友D:
用命令行,不管什么版本都可以。

网友:
sysgen -p 项目名称
这步执行不了

引用 网友B:
换这个吧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6/3613752.aspx
刚才那…

网友:
命令行下,在改动文件的目录中build -c,然后将对此文件有依赖关系的所有相关部分也build -c一次,然后用makeimg就行。

wince4.2下也可以用wincerel=1 修改编译后实现自动复制到release(debug)目录下,这样可以确保makeimg时用的是刚修改过后生成的dll。

这个只对修改文件有效果,如果是增减组件,不能这样。

网友:
wincerel=1 是怎么设置?怎么自动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我自动拷贝手动拷贝都不会,不知道拷贝什么东西,眼看着编译出来的是hal.lib,可是没有看到release目录下有这个。

网友:
wincerel在PB里面设置的。设置好之后,每次build,都会自动拷贝lib/dll到指定目录的。

网友:
手动拷贝都不会?
把编译出来的文件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面即可

Wincerel=1是一个环境变量,可以设的地方很多,只要生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