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A270总线扩展

楼主:
问一下PXA270总线扩展的问题。
我目前的电路图上,PXA270的总线(MA,MD)接到了USB芯片,网卡芯片和CF接口上,接到USB和网卡的是直接从CPU拉出的总线,而CF接口则通过SN74ALVC16245A扩展出来才接到CF接口上。
我现在不清楚的是这些总线何时可以直接使用,何时必须通过74ALVC16245A扩展呢?
目前有一个FPGA也要用到16bit MD和全部的MA,不知道是否要通过74ALVC16245A扩展呢?
另外,扩展MD的74ALVC16245A上的DIR和OE的信号如何确定呢?即应该使用什么信号来控制MD的交互呢?
非常谢谢大家!

网友:
usb芯片, 网卡芯片,cf卡接口都有自己的寻址空间。硬件设计和驱动编程者必须要明白
245是用来增加总线驱动能力的。
DIR 和 OE控制245 的数据方向和使能, 最后逻辑上用硬件控制,即用270的相关引脚控制。
某些时侯,也可以用软件控制,例如i/o端口,看你的设计。
很久不搞硬件了,抛砖引玉。

网友A:
谢谢楼上,你的意思是如果CPU总线的驱动能力超过了USB、网卡芯片或者CF的寻址空间,就必须用245来扩展是吧?
由于MD的方向是双向的,因此用什么信号来控制DIRectory和OE比较好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你的意思是如果CPU总线的驱动能力超过了USB、网卡芯片或者CF的寻址空间,就必须用245来扩展是吧?
由于MD的方向是双向的,因此用什么信号来控制DIRectory和OE比较好呢?
谢谢!

你看看245是做什么的兄弟。245是增加总线的驱动能力,不是寻址空间。
单方向的话T/R拉高或者接地,双向的话靠IO口输出高低控制。

网友:
很久没上来了,请问如何确定总线的驱动能力是否足够呢?谢谢

网友:
当然是查spec 了, 计算一下输出驱动电流,输入消耗电流,做做除法。
注意考虑交流驱动能力。 spec 会有详细介绍。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是要做总线驱动,很没有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