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10的gpio问题

楼主(2009-03-27):
请教s3c2410的gpio问题
我想读GPF3的状态变化,该如何配置其相应的寄存器啊,望高手指教!
配置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
我是新手啊

网友B:
#define rGPFCON (*(volatile unsigned*)0x56000050
#define rGPFDAT (*(volatile unsigned*)0x56000054
~~~~~略~~~~~~~~~
rGPFCON = rGPFCON & 0xffffff7f | 0x00000040
~~~~~~略~~~

网友C:
如果我要读gpf3的状态变化,对gpfdat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D:
就是看gpfdat的变化,通过什么的代码可以实现看gpfdat寄存器中值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