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哪位大虾帮我看看啊!!

楼主(2010-04-08):
我是新手,哪位大虾帮我看看啊!!
npc1210要求1mA的恒流源输入,我给它的输入口串了一个5K的电阻,并加了5V的恒压源,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电压源和输入引脚间的电阻是大约5K,可电流测出来却只有0.6mA左右!!!

网友A:
我没用过npc1210,但是你这种方法做恒流源肯定是不行的,那个电流是根据恒压源的负载变化的,并且你这样如果造成短路可能会烧毁芯片的,

网友B:
恒流源 不是这样产生的。
你虽然串联了一个5K的电阻,但你的npc1210对应的内阻呢?
恒流源 不可能用恒压源 通过电阻产生,因为电源的内阻 和对应芯片的内阻,都不是我们能计算的,而且也不一定是固定的。
既然它要求1mA,你就想办法 找一个能产品1mA的恒流源的芯片对应产生吧。(不可能采用恒压源转)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用LM317搭一个了,一个电阻搞定了,

网友D:
关键在于恒流的形成原理,你还需要再多看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