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Veabol提问] mass storage 映射问题

楼主:
之前看过 Veabol的一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24/13/d3d27ac2-a6f3-4ced-9025-7b87d7de47d4.html?1343

主要是把NANDFLASH和 SD都映射成U盘使用,

Veabol总结的方法如下:

----------------------
1、将PUBLIC驱动中transport.h的iSerialNumber设置在3,这样HOST才会向DEVICE发出读SerialNumber的命令。
  static LPCWSTR g_rgpszStrings0409[] = {
  g_RegInfo.szVendor, g_RegInfo.szProduct, L"14273211-1575-4252-9161-419514811863"
};
static UFN_STRING_SET g_rgStringSets[] = {
  0x0409, g_rgpszStrings0409, dim(g_rgpszStrings0409)
};
  L"14273211-1575-4252-9161-419514811863"就是SerialNumber,自己随便写。

2,BOT_HandleClassRequest函数中
  g_bScratch=0x1 (表示支持两个LUN(logical unit number))

3,在STORE_Init中初始化两个Store,并且都dismount掉。

4,在CSW中有个bCBWLUN表示这个CSW命令要发给哪个LUN
(LUN 从 0开始)。可以在BOT_HandleCBW这个函数中得到截获LUN的值,
然后用BOT_ExecuteCB这个函数来执行host端发送的命令,这些命令有可能是读、写等等。
block.c中的各函数要根据不同的lun来对不同的DISK_INFO操作。
--------------------------

目前 我的已经映射出两个盘符了,不过都是NANDFLASH,也可操作内容,

对于第4点不是太明白,截获LUN值之后该怎么做?

网友:
block.cpp中的变量:
static HANDLE    g_hStore;
static DISK_INFO g_diDiskInfo;
static TCHAR     g_szDeviceName[PRX_DEVICE_NAME_LEN];
是针对一个盘符的,如果你用两个盘符就要做两套,且代码中用到这些变量的地方都根据两个盘符做两次。

你的MSN是larryximuyi吧?能收到你MSN发来的消息,但是每次发给你的时候都显示发送失败,发给其他人就不会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估计你昨天基本上没收到我几条回复。

网友:
还没来的及研究,又有新的任务了,这个估计要过几天才能去看了,先给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