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请教下各位在linux下如何进行嵌入式开发

楼主(2009-10-14):
请教下各位在linux下如何进行嵌入式开发
小弟最近想了解下关于linux下嵌入式开发的东西,有一些简单东西不明白,希望从事这方面工作朋友或者技术达人能够给些指点。先谢谢大家。
首先是关于linux开发流程的问题。基于linux的嵌入式开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昨天下载了一个最新的linux内核,容量有60M!!光是代码代码就有这么多,我估计我是一辈子都看不完的。。。各位是如何快速定位自己需要的文件的呢?
其次是关于调试的问题。各位都用什么手段调试linux呢?用ICE单步调试?利用输出语句?还是什么?
问的问题比较混乱,因为自己也没有什么思路,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linux
如何
linux

网友A:
linux 调试一般采用3种方式
1 nfsroot方式
2 gdbserver + eclipse
3 nfs 加载文件方式

网友B:
谢谢指点。
对这些调试方法还不是很熟悉。一会去调查一下。
另外请问一下,这三个调试方法里面,有能调试内核级别的方法么?
比如驱动,一般是用什么调试方法?
有可能单步调试么?
再次感谢!!

网友C:
关于1楼的朋友的回答,还想提几个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指教:
1 具体如何使用nfsroot调试呢?该方法属于什么级别的调试?(假定系统分为内核态和应用态)
看了1楼朋友的回复,上网调查了一下nfsroot,看得文章比较老,也还不是很理解。哪位朋友能简单解释下其原理?
2 gdbserver + eclipse 的方式下,这个eclipse的作用是什么?
eclipse不是一个开发环境么?我只是用他来编写和编译代码。听说可以调试,不过从来没有试过。如果用eclipse 调试,需要什么硬件设备?需要插件么?另外附带一个问题,我把linux的内核代码Import到eclipse里,怎么建立不了参照?(就是 ctrl + 左右方向键 找到函数原型的那个)
依然问的没有条理,希望各位见谅。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