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驱动的SECTOR, block的size,BlockNum配置问题

楼主:
最近这个把我搞得头痛死了,一直没搞定。
用的是nor flash ,J3 32M 换成S29  128M
看到网上高手的以前回的一些贴子大致明白应该怎么改:
1 在OEMAddressTable中将32MB改成128MB,这样才能在虚拟内存地址中保留足够的地址空间
2 正确配置SECTOR, block的size,BlockNum。

其它的好像都不变,是这样的吗?

配置SECTOR, block的size,BlockNum是怎么配置呀?我看DATASHEET上也没有相应的说明呀。是不是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shuiyan在一回复中说过:要想将NOR的空间提交给系统,并且在系统中能够识别、使用,就必须在驱动层将NOR配置成标准BLOCK设备,使用的是FMD接口。其中关键的参数就是
sector_size, bytes_per_block,一般SECTOR_SIZE定义成512,这样系统就可以对其进行sector等级的操作。其实这是兼容硬盘参数的配置。

应该怎么办呀?大虾快来。。。。

网友:
你是什么平台?
sector/block/num这些参数不是必须配置的。只有必须在系统中使用多于nor空间作为fat分区时,才需要提交,而且只是在driver里做。
如果希望使用binfs,并且将nor格式化成binfs/fat,那就要做相应的设置了。不然,无法识别device了。
eboot中不需要对nor做设置。

nor的spec与这些无关。事实上,wince要分的sector一般以512Bytes为准,跟普通硬盘类似。这个分配法跟nor的默认是完全不同的。
更准确的说,nor是没有sector的,只有block,而且都是远大于sector的。
所以必须在将FlashWrite的函数指针传递给FMD_Flash_Write时,必须确保能接受sector num的参数,就是写num个sector,而不是一下子写一个block。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