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单片机在家里面识别人的存在?

楼主:
 想制作一个单片机,在家里面没有人的时候进行某些事情!
但是不知道识别人的方法!
请问有哪位大虾给我答案!!

网友:
是想监控有没有小偷进入吗?

网友:
温度传感器

网友:
这个跟单片机没啥关系。看看红外传感器

网友:
在门口那里安装一个红外报警装置,也就是门口或者窗口有一束激光通过,只要有人经过就会切断激光,然后触发报警,这种报警可以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发给你,其实控制这一套流程的系统就可以叫做单片机。

网友:
这种报警器大把卖,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来做,电路去google一下。

网友:
估计楼猪的意思是想做个家用机器人
例如远程遥控全自动蒸饭锅
但是又要识别人,不是识自己,所以用摄像头最好,但是得保证楼猪没有双胞胎

网友:
红外传感器,就是楼道有人进来就会发现那种。
楼道的红外感应还是很灵敏的。

网友A:
模式识别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式识别算法

单片机做不了这个吧

网友:
单片机,接个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来得最快吧。
估计费不了一天时间编程调试。

网友:
那就在门上装一接触按键,哈哈……

网友:
红外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