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 嵌入式内核级驱动开发 请问都需要掌握什么东西?

楼主:
本人现在有C++基础  没工作经验
觉得这方面前景不错 想学习一下    自学容易吗?
应该先学习什么  请各位前辈给个意见

mbb

网友:
可以看一下李大为的《Windows CE工程项目完全解析》
其实楼主有C++基础,我觉得做应用比做驱动要好一些

网友:
《深入浅出ARM7--LPC213x(上.下)》 (周立功 张华 著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  45.00元)
    这本是首先要推荐的,周立功写的经典系列教材之一(另一个是基础教程系列,下面介绍)。
    上册前两章为基于EasyARM2131的编译环境介绍,后三章功能部件的详细介绍与使用。下册是基于UCOS-Ⅱ操作系统的应用。
    优点:每个章节都有配套实验和程序代码,非常适合初学者对ARM体系建立整体框架,简洁实用。
    缺点:没有对汇编语言的讲解,在研究启动代码时有些不方便。而且你的板子并不是2104,启动代码会与书中例子不同,需要自己修改。(这一点可以参看基础教程弥补。)

《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 (周立功 著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  32.00元)
    这是该系列教材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教材。该系列中还有三本实验教程(分别基于EasyARM2200、SmartARM2200、MagicARM2200实验开发板)、两本软件开发实例和一本学习指导。
    《基础教程》前两章为概论,2~4章为汇编指令介绍,5、6章为功能部件使用介绍,也配有例子,但没深入浅处详细。最后两章是基于UCOS-Ⅱ操作系统的应用。
    优点:体系比较完整,可选性强;有汇编语言的详细讲解,便于对启动代码深入研究;最重要的是这个教材的ppt课件做的非常棒,生动、形象,可以帮助对运行机理的理解。多说一句,其实学习ARM是个很枯燥的过程,尤其是刚开始,坚持看下去很重要,看不懂的可以先跳过。但不论你看懂多少,你看过一遍之后绝对会有很大收获的,这点很重要。所以强烈建议配合课件使用。
    缺点:正是因为全,所以显得很繁琐,让人无从下手,不利于快速理解ARM的运行机理掌握使用方法。并且章节后例子不多,不够实用。所以只建议使用《基础教程》,不要再选用其他的配套教材,而用《深入浅出》代替。

    此外,我在论坛里还听过另外一个意见,“由于周立功的书都是参照ARM公司与PHILIPS公司的使用手册编写(说是参照,基本就是原版翻译),所以里面的讲述方法都是西方人的思维逻辑,看着不顺畅。所以推荐使用《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杜春雷 清华大学出版社 42.00)”我个人意见是,这些所谓的缺点影响不大,毕竟周立功的教材有强大的ppt课件与开发板支持,这点是别的教材无法相比的。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有这类同感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换个思维方式学习。

    对于ARM7硬件体系的学习,就建议这两本教材配合使用。具体使用建议以《深入浅出》为主(可以只看上册),参照《基础教程》掌握启动代码的改写,并配合ppt课件,以实现快速掌握ARM的框架,能够完成简单的应用后再深入研究各个细节。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原理及应用》(22.00)
    这是一个很必要说的问题,当学习完ARM的硬件原理后,肯定要学习嵌入式操作系统。对于ARM7,最常用的就是UC OS2操作系统。所以一本UCOS-Ⅱ的书是必不可少的。这类的书也有两本,其他的都不值一提。一本是由邵贝贝翻译的国外经典教材《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Ⅱ》,这本过于详细的分析了系统代码,不建议使用。一本是《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原理及应用》(北航出版社 任哲 编 22.00),这本详略得当,是快速入门的不错教材,建议使用。

    总的来说就是推荐三本书和一套课件--《深入浅出ARM7--LPC213x(上.下)》、《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原理及应用》和《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一书配套课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