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5手机开发如何设置字体大小(c++ sdk)~~~~ ...

楼主(2009-12-21):
请教wince5手机开发如何设置字体大小(c++ sdk)~~~~~
最近用山寨酷派开发手机程序,系统是wince5
发现程序中的字体勺大~~请问如何修改控件上字体。
ps:用sdk c++ 开发的
sdk
程序
开发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控件上的字体是在资源文件中定义的,如果要改,也许要自绘控件吧.

网友B:
指定字体,是通用的功能
如果控件支持不同的字体,肯定有FONT的接口

网友C:
谢谢啦,正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