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问题哦~~请指教!~

楼主:
用16k*8位的DRAM芯片组成64k*32位存储器,画出该存储器的组成逻辑框图。

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还有请问什么是位并联与地址串联呢??

网友:
第一小题的文字解释~~(1)根据题意,存储总容量为64KB,故地址总线需16位。现使用16K*8位DRAM芯片,共需16片。芯片本身地址线占14位,所以采用位并联与地址串联相结合的方法来组成整个存储器,其组成逻辑图如图所示,其中使用一片2:4译码器。
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就你这个图来说:
CPU寻址小于16K地址时,CS0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一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16K地址时,CS1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二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32K地址时,CS2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三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48K地址时,CS3选通,CPU同时读取第四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位并联:对每一组的四片DRAM来说,4片位宽并成32位
地址串联:四组DRAM来说,CPU可以从0-64k寻址,由四个片选来实现

不知道这样能理解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个图来说:
CPU寻址小于16K地址时,CS0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一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16K地址时,CS1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二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32K地址时,CS2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三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48K地址时,CS3选通,CPU同时读取第四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很好很明白~~!!呵呵~~~谢谢~~!!
还有我还想再问一个小问题:那个2:4译码器是做什么用的呢?是不是无论是什么情况都选用这个译码器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个图来说:
CPU寻址小于16K地址时,CS0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一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16K地址时,CS1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二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32K地址时,CS2选通,CPU同时读取第三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CPU寻址大于48K地址时,CS3选通,CPU同时读取第四组4片DRAM的数据8*4=32位……

还有哦~~~:
有个1024K*32位的存储器,由128k*8位的DRAM芯片构成。画出存储体组成框图:
答案是这样的:

我想请问,为什么不能把八组(每组4个芯片)串联在一起呢??(像上面那样,不过是八组串联),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64k内存的地址线需要16根
第二个问题:1M内存地址线需要20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64k内存的地址线需要16根
第二个问题:1M内存地址线需要20根

噢~~我想请问的是,为什么第二题(就是4楼那题,不可以8个DRAM串在一起呢?就像是一楼的图那样(一楼的是4个串在一起,现在我想8个串在一起)~~~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64k内存的地址线需要16根
第二个问题:1M内存地址线需要20根

噢~~我想请问的是,为什么第二题(就是4楼那题,不可以8个DRAM串在一起呢?就像是一楼的图那样(一楼的是4个串在一起,现在我想8个串在一起)~~~请指教~~谢谢!~

8个DRAM串在一起-----》8组串在一起,每组四个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