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楼主(2009-10-12):
KEIL
编译通不过,提示TOOL。INI does not contain a tool path
contain

网友A:
编译不过双击错误,然后错误行的前面就出现了出错的行了。
错误的意思是
初始化文件不包含文件路径

网友B:
重新安装试试,记得我好像见过这个情况。
莫名其妙出现,重装后就好了。

网友C:
1。设置软件仿真,
2。查看include 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3。检查include 文件名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