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系统从NAND启动,系统起不来,串口显示“stepldr ldr”

楼主:
环境:64M NAND+64MSDRAM  WINCE 5.0
我将LOGO转化为二进制文件,通过JTAG烧写到NAND的第9~15块,其中(第0块为stepldr,1为TOC,2~8为EBOOT,第20开始是MBR),系统能正常显示并起来,但是当我插上短路帽从NAND启动的时候,发现系统起不来,串口显示“stepldr ldr”

于是我重新更新 stepldr.bin,系统能起来,但是我发现NAND的第9~15块的LOGO的数据没了??奇怪 怎么没了呢?

网友:
正常情况下stepldr显示的内容不止stepldr ldr这么一点吧?
怀疑还是写LOGO的时候对stepldr产生了影响

网友:
谢谢前辈指点,正常是不止这么一点。

恩~应该是吧~但是目前无从入手~呵呵

网友A:
烧LOGO是用什么工具来完成的?这个工具能不能读取NAND中的数据,如果可以的话在烧之前和烧之后分别读一下BLOCK0,对比一下

网友B:
估计是你写LOGO的时候,把BOOT给冲掉了,再烧BOOT又把LOGO给冲掉。

建议再检查一下烧写BOOT和LOGO的相关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LOGO是用什么工具来完成的?这个工具能不能读取NAND中的数据,如果可以的话在烧之前和烧之后分别读一下BLOCK0,对比一下

使用USB—JTAG烧的,然后读了下烧写前后的数据,确定已经烧录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写LOGO的时候,把BOOT给冲掉了,再烧BOOT又把LOGO给冲掉。

建议再检查一下烧写BOOT和LOGO的相关代码。

我的LOADER.H中
// On disk structures for NAND bootloaders...
//

//
// OEM Reserved (Nand) Blocks for TOC and various bootloaders
//

// NAND Boot (loads into SteppingStone) @ Block 0
#define NBOOT_BLOCK                 0
#define NBOOT_BLOCK_SIZE            1
#define NBOOT_SECTOR                BLOCK_TO_SECTOR(NBOOT_BLOCK)

// TOC @ Block 1
#define TOC_BLOCK                   1
#define TOC_BLOCK_SIZE              1
#define TOC_SECTOR                  BLOCK_TO_SECTOR(TOC_BLOCK)

// Eboot @ Block 2
#define EBOOT_BLOCK                 2
#define EBOOT_SECTOR_SIZE           FILE_TO_SECTOR_SIZE(EBOOT_RAM_IMAGE_SIZE)
#define EBOOT_BLOCK_SIZE            8//SECTOR_TO_BLOCK(EBOOT_SECTOR_SIZE)
#define EBOOT_SECTOR                BLOCK_TO_SECTOR(EBOOT_BLOCK)

//logo @ Block 8~ added for logo
#define LOGO_BLOCK                   9
#define LOGO_BLOCK_SIZE              20    //16K*10=160k
#define LOGO_SECTOR                 BLOCK_TO_SECTOR(LOGO_BLOCK)

#define RESERVED_BOOT_BLOCKS        (NBOOT_BLOCK_SIZE +TOC_BLOCK_SIZE +EBOOT_BLOCK_SIZE+LOGO_BLOCK_SIZE)

// Images start after OEM Reserved Blocks
#define IMAGE_START_BLOCK           RESERVED_BOOT_BLOCKS
#define IMAGE_START_SECTOR          BLOCK_TO_SECTOR(IMAGE_START_BLOCK)

但是有个问题,我没有对预留的#define LOGO_BLOCK_SIZE              20    //16K*10=160k  BLOCK做reserved|readonly
是不是这个原因?呵呵~

网友:
有特殊功能的BLOCK应该是需要RESERVED的,
需要注意在每次烧写不同部分时,不能影响到前后的B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LOGO是用什么工具来完成的?这个工具能不能读取NAND中的数据,如果可以的话在烧之前和烧之后分别读一下BLOCK0,对比一下

使用USB—JTAG烧的,然后读了下烧写前后的数据,确定已经烧录完整

我的意思是烧写LOGO前后看一下BLOCK0的stepldr有没有变化

网友:
1,正常烧录系统映像,不烧录LOGO,系统正常起来了;
2,拔掉短路帽,烧录LOGO到9~15块~,查看stepldr,发现没有变化,插上短路帽,系统起不来了,串口显示“Step ldr”

3,查看stepldr,发现没有变化,LOGO块数据也没丢失;
4,再次更新stepldr和EBOOT.BIN,系统起来,查看LOGO,发现全为0XFF

应该是烧录stepldr和EBOOT.BIN会冲掉LOGO数据

奇怪了哦?怎么会呢?不解。。。。。

网友:
会不会和内存的分配有关:
楼主对logo和Eboot的eboot.bib文件是怎么配置的?它俩有没有重叠啊?
重点看下你的eboot.bib文件——只是怀疑啊

网友D:
"stepldr" 是Nboot输出的,可见Nboot找不到eboot了……

网友:
我在EBOOT.CPP中添加的读NAND函数:

我的LOGO是320*240通过工具下载
BOOL DisplayLOGO(DWORD dwImageStart, DWORD dwImageLength, DWORD dwLaunchAddr) //added by ….
{
unsigned int * pFB32 = (unsigned int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unsigned int * a = pFB32;
unsigned int * p=NULL;
SectorInfo si;

DWORD dwBlock,dwNumBlocks;
dwBlock = LOGO_BLOCK;
g_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512;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32;
OALMSG(TRUE, (TEXT("dwBlock(0x%x) X "), dwBlock));

OALMSG(TRUE, (TEXT("dwImageLength = 0x%x \r\n"), dwImageLength));

dwNumBlocks = (dwImageLength / (g_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 (dwImageLength%(g_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 1: 0);
OALMSG(TRUE, (TEXT("dwNumBlocks = 0x%x \r\n"), dwNumBlocks));
while (dwNumBlocks--)
{
OALMSG(TRUE, (TEXT("dwBlock(0x%x) X "), dwBlock));
OALMSG(TRUE, (TEXT("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OALMSG(TRUE, (TEXT(" = 0x%x \r\n"), dwBlock*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FMD_ReadSector(dwBlock*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NULL, &si, 1);

FMD_ReadSector(dwBlock *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 NULL, &si, 1); 查坏块,,
//Stepldr & Eboot image in nand flash
//block mark as BLOCK_STATUS_RESERVED & BLOCK_STATUS_READONLY & BLOCK_STATUS_BAD
if ((si.bBadBlock == 0x0) && (si.bOEMReserved !=3 ))
{
++dwBlock;
++dwNumBlocks; // Compensate for fact that we didn't write any blocks.
continue;
}
//BOOL ReadBlock(DWORD dwBlock, LPBYTE pbBlock, PSectorInfo pSectorInfoTable);
//if (!ReadBlock(dwBlock, (LPBYTE)p, g_pSectorInfoBuf)),读取NAND数据
if (!ReadBlock(dwBlock, (LPBYTE)p, g_pSectorInfoBuf))
{
OALMSG(OAL_ERROR, (TEXT("WriteData: failed to read block (0x%x).\r\n"), dwBlock));
return(FALSE);
}
else
OALMSG(TRUE, (TEXT("(LPBYTE)p=0x%x \r\n"), (LPBYTE)p));
//memcpy(a, (unsigned int*)p, g_FlashInfo.dwBytesPerBlock);
memcpy(a, (unsigned int*)p, g_FlashInfo.dwBytesPerBlock); 直接拷贝给显存
a += g_FlashInfo.dwBytesPerBlock/4;
++dwBlock;

}
return TRUE;
}
其中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我定义为
define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0xA0100000

eboot.bib中内容: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RAM      80026000  00006000  RAM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BINFS    80080000  00021000  RESERVED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0200000  01400000  RESERVED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我没去动他,因为我直接把数据拷贝到了显存
LOADER.H的内容上面的帖子已经贴出来了

其它就是main.c中初始化LCD,和NANDFLASH,然后其它的我基本没去动

网友:
这个读NAND是有问题的:1,由于“unsigned int * p=NULL“;所以读出来的数据全都不是实际的数据;2,可能是内存分配问题,unsigned int * p=NULL;改为unsigned int * p,死在FMD_ReadSector(dwBlock*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NULL, &si, 1);中 ~~~~

哎 烦了

网友:
问题貌似比较复杂啊!
先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epldr" 是Nboot输出的,可见Nboot找不到eboot了……

这个有道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
拔掉短路帽,烧录LOGO到9~15块~,查看stepldr,发现没有变化,插上短路帽,系统起不来了,串口显示“Step ldr”这个可不肯能是TOC问题,因为我在下载EBOOT.NB0的时候串口打印了TOC的错误(明天我在查查)
   // Try to retrieve TOC (and Boot config) from boot media
    //
    if ( !TOC_Read( ) )
    {
        // use default settings
        TOC_Init(DEFAULT_IMAGE_DESCRIPTOR, (IMAGE_TYPE_RAMIMAGE), 0, 0, 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epldr" 是Nboot输出的,可见Nboot找不到eboot了……

这个有道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
拔掉短路帽,烧录LOGO到9~15块~,查看stepldr,发现没有变化,插上短路帽,系统起不来了,串口显示“Step ldr”这个可不肯能是TOC问题,因为我在下载EBOOT.NB0的时候串口打印了TOC的错误(明天我在查查)
……

所以问你正常情况下Stepldr是否只有Step ldr这点输出信息,如果是的话就说明很有可能读取EBOOT的数据不对。
如果Stepldr正常情况下还有其它信息输出就说明Stepldr本身出了问题,还没到EBOOT阶段。

网友D:
你没有将eboot.bib的内容贴完整,还是不知道你的64M到底是怎么细分的。
建议:
1、不要再申请,unsigned int * p这个指针,如果你的64M被分配完毕,它会指到哪去呢?
2、用display定义的缓冲区直接接收:memcpy(a, (unsigned int*)p, g_FlashInfo.dwBytesPerBlock); 直接拷贝给显存,将p直接换为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将eboot.bib的内容贴完整,还是不知道你的64M到底是怎么细分的。
建议:
1、不要再申请,unsigned int * p这个指针,如果你的64M被分配完毕,它会指到哪去呢?
2、用display定义的缓冲区直接接收:memcpy(a, (unsigned int*)p, g_FlashInfo.dwBytesPerBlock); 直接拷贝给显存,将p直接换为IMAGE_FRA……

1,eboo.bib文件:
;* This software is th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of Samsung
;* Electronics, Inc("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You Shall not disclose such
;*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shall use it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you entered into Samsung.
;*
;******************************************************************************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RAM      80026000  00006000  RAM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BINFS    80080000  00021000  RESERVED
    ;LOGO     800A1000  00040000  RAMIMAGE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0200000  01400000  RESERVED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        ROMOFFSET=25FC8000
        SRE=ON
        ROMSTART=80038000
        ROMWIDTH=32
        ROMSIZE=40000

MODU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nk.exe          $(_TARGETPLATROOT)\target\$(_TGTCPU)\$(WINCEDEBUG)\eboot.exe      EBOOT
就这些了,

2,内存分配,昨天后来我也发现了 这么干 就能出图像

网友:
这是我把EBOOT.NB0下到核心板上的信息:
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1 Built Mar 30 2010 13:24:02
Microsoft Windows CE Bootloader for the Samsung SMDK2440 Version 2.4 Built Mar 30 2010

BP_Init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0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FMD::FMD_Init IPL .....
FMD::FMD_Init Done
MID = 0xec, DID = 0x76 4th Cycle : 0xa5
NUMBLOCKS : 512(0x2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MID = 0xec, DID = 0x76 4th Cycle : 0xa5
NUMBLOCKS : 512(0x2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wNUM_BLOCKS : 512(0x200)
dwBlock(0x9) X dwImageLength = 0x25800
dwNumBlocks = 0x2
dwBlock(0x9) 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100) = 0x900
(LPBYTE)p=0xa0100000
dwBlock(0xa) 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100) = 0xa00
(LPBYTE)p=0xa0100000
TOC_Read ERROR: INVALID_TOC Signature: 0xFFFFFFFF
TOC_Init: dwEntry:1, dwImageType: 0x2, dwImageStart: 0x0, dwImageLength: 0x0, dwLaunchAddr: 0x0
+BootConfigInit
-BootConfigInit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020
  BootDelay: 0x5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
ID[0] {
  dwVersion: 0x20004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200
  dwLoadAddress: 0x80038000
  dwJumpAddress: 0x80038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200
  sgList[0].dwLength: 0x200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8
  String: ''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0
  dwLoadAddress: 0x0
  dwJumpAddress: 0x0
  dwStoreOffset: 0x0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Press [ENTER] to download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这个地方打印出了出错的信息。。。难道跟这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epldr" 是Nboot输出的,可见Nboot找不到eboot了……

这个有道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
拔掉短路帽,烧录LOGO到9~15块~,查看stepldr,发现没有变化,插上短路帽,系统起不来了,串口显示“Step ldr”这个可不肯能是TOC问题,因为我在下载EBOOT.N……

正常情况下接上短路帽子后系统正常启动是:
Step ldr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1 Built Mar 30 2010 13:24:02
Microsoft Windows CE Bootloader for the Samsung SMDK2440 Version 2.4 Built Mar 30 2010

BP_Init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0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FMD::FMD_Init IPL .....
FMD::FMD_Init Done
MID = 0xec, DID = 0x76 4th Cycle : 0xa5
NUMBLOCKS : 512(0x2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MID = 0xec, DID = 0x76 4th Cycle : 0xa5
NUMBLOCKS : 512(0x2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wNUM_BLOCKS : 512(0x200)
dwBlock(0x9) X dwImageLength = 0x25800
dwNumBlocks = 0x2
dwBlock(0x9) 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100) = 0x900
dwBlock(0xa) X g_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0x100) = 0xa00
Press [ENTER] to launch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5 seconds.
可见是跳不到MAIN.C里~

网友A:
从这些信息看只有Step ldr是stepldr的内容,其它的全是EBOOT输出信息,所以你可能是更新LOGO的时候把EBOOT给清除了,可能清除了一部分,也可能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些信息看只有Step ldr是stepldr的内容,其它的全是EBOOT输出信息,所以你可能是更新LOGO的时候把EBOOT给清除了,可能清除了一部分,也可能全部。

有道理,但是那我该从哪里查呢??
难道一定要通过EBOOT本身来下载文件到NAND?(这个应该不会,因为我用工具可以下载STEPLDR和EBOOT到NAND然后运行~)

网友A:
用其它方式下载LOGO到NAND也没有问题,但是烧录的NAND地址要对,不能占用EBOOT的存储空间,你烧录LOGO再去读一下EBOOT的存储空间,看看还是不是EBOOT的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其它方式下载LOGO到NAND也没有问题,但是烧录的NAND地址要对,不能占用EBOOT的存储空间,你烧录LOGO再去读一下EBOOT的存储空间,看看还是不是EBOOT的数据了。

谢谢前辈指点:
我现在的情况是:下载LOGO到NAND,从第9个BLOCK开始 大小是0X28000,占用10个BLOCK,也就是到18个BLOCK;我在LOADER.H中设定了
// TOC @ Block 1
#define TOC_BLOCK 1
#define TOC_BLOCK_SIZE 1
#define TOC_SECTOR BLOCK_TO_SECTOR(TOC_BLOCK)

// Eboot @ Block 2
#define EBOOT_BLOCK 2
#define EBOOT_SECTOR_SIZE FILE_TO_SECTOR_SIZE(EBOOT_RAM_IMAGE_SIZE)
#define EBOOT_BLOCK_SIZE 8//SECTOR_TO_BLOCK(EBOOT_SECTOR_SIZE)
#define EBOOT_SECTOR BLOCK_TO_SECTOR(EBOOT_BLOCK)

//logo @ Block 8~ added for logo
#define LOGO_BLOCK 9
#define LOGO_BLOCK_SIZE 20 //16K*10=160k
#define LOGO_SECTOR BLOCK_TO_SECTOR(LOGO_BLOCK)

实际读NAND,可以看到EBOOT的数据在BLOCK2~BLOCK8。

然后设定NK是从

#define RESERVED_BOOT_BLOCKS (NBOOT_BLOCK_SIZE +TOC_BLOCK_SIZE +EBOOT_BLOCK_SIZE+LOGO_BLOCK_SIZE)

// Images start after OEM Reserved Blocks
#define IMAGE_START_BLOCK RESERVED_BOOT_BLOCKS
#define IMAGE_START_SECTOR BLOCK_TO_SECTOR(IMAGE_START_BLOCK

0X1f(30)开始,奇怪的是,当我不下载LOGO倒NAND,系统能正常起来的时候情况下,我发现从第15个BLOCK开始就有数据了,并不是从第30个BLOCK开始才有数据。这个是为什么呢?难道我的LOGO吧这些数据冲掉对系统产生影响了?

难道NK和EBOOT之间的空间留大点?不是在LOADER.H中设置宏的嘛?还要其它地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其它方式下载LOGO到NAND也没有问题,但是烧录的NAND地址要对,不能占用EBOOT的存储空间,你烧录LOGO再去读一下EBOOT的存储空间,看看还是不是EBOOT的数据了。

我烧录LOGO后,查看从第2~第8块EBOOT数据是没有变的;

有一个情况是,我接上短路帽,系统从NAND启动,系统起不来,显示“setp ldr”

这个时候我拔掉短路帽,下载EBOOT.NB0到内存0X30038000,系统就能正常运行了。。。

所以应该是EBOOT不能搬运倒内存~~

网友B:
我还是觉得你烧写LOGO时,把EBOOT给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觉得你烧写LOGO时,把EBOOT给冲掉了。

前辈能不能说下?这个冲掉有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呢?烧录工具?我用USB JTAG烧录和用ADS编译的测试程序烧录情况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我对NAND的分区不对,LOGO区域的数据占用了EBOOT区的数据。。。(但是这个我是直接在LOADER.H去来划分的,上面也提到了,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
做了个实验:
烧写5KB的数据到第9个BLOCK系统能起来,然后烧写5KB的数据到第10个BLOCK系统能起来,然后烧写5KB的数据到第11个BLOCK系统能起来.。。当烧写5KB的数据到第15个BLOCK系统起不来  显示“Step ldr”

证明烧录工具和ADS的烧录程序都可以烧二进制文件到NAND,工具和软件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 就是2个问题了:
为什么只能到9~14BLOCK,第15个BLOCK就不能放了(上面帖子中我也查过,在不烧LOGO的时候第15个BLOCK是有数据的,但不知道这是什么数据,我的NK的MBR是0X1E)

网友A:
你的烧录程序确定是对的吗?是否表面上看程序读写的是15BLOCK,但是由于代码某个地方有误,导致实际上是读写的其它BLOCK呢?
另外,LOADER.H上写的EBOOT 的起始BLOCK是2,BLOCK SIZE是8,那么2..9都应该是EBOOT,你为什么要让LOGO占用呢?虽然目前只到8,但是EBOOT烧录代码上会对SIZE判断的,如果中间出现坏块就会写到9,那你的LOGO也就被清了一部分。
还有你是通过NOR来烧录LOGO还是自己写的代码烧录LOGO?NOR的你有源代码吗?自己写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烧录程序确定是对的吗?是否表面上看程序读写的是15BLOCK,但是由于代码某个地方有误,导致实际上是读写的其它BLOCK呢?
另外,LOADER.H上写的EBOOT 的起始BLOCK是2,BLOCK SIZE是8,那么2..9都应该是EBOOT,你为什么要让LOGO占用呢?虽然目前只到8,但是EBOOT烧录代码上会对SIZE判断的,如果中间出现坏块就会写到9,那你的LOGO也就被清了一部分。……

我的STEPLDR MAIN.C。。。。部分
#define NAND_BLOCK_SIZE_BYTES   0x00020000
#define NAND_PAGE_SIZE_BYTES    0x00000200
#define NAND_PAGES_PER_BLOCK    (NAND_BLOCK_SIZE_BYTES / NAND_PAGE_SIZE_BYTES)

    // NOTE: we assume that this Steppingstone loader occupies *part* the first (good) NAND flash block.  More
    // specifically, the loader takes up 4096 bytes (or 8 NAND pages) of the first block.  We'll start our image
    // copy on the very next page.
#define NAND_COPY_PAGE_OFFSET   2*NAND_PAGES_PER_BLOCK

#define LOAD_ADDRESS_PHYSICAL   0x30038000
#define LOAD_SIZE_BYTES         0x00040000
#define LOAD_SIZE_PAGES         (LOAD_SIZE_BYTES / NAND_PAGE_SIZE_BYTES)

// Globals variabl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烧录程序确定是对的吗?是否表面上看程序读写的是15BLOCK,但是由于代码某个地方有误,导致实际上是读写的其它BLOCK呢?
另外,LOADER.H上写的EBOOT 的起始BLOCK是2,BLOCK SIZE是8,那么2..9都应该是EBOOT,你为什么要让LOGO占用呢?虽然目前只到8,但是EBOOT烧录代码上会对SIZE判断的,如果中间出现坏块就……

就是这样
OK~~~~~关于LOGO影响EBOOT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烧录程序确定是对的吗?是否表面上看程序读写的是15BLOCK,但是由于代码某个地方有误,导致实际上是读写的其它BLOCK呢?
另外,LOADER.H上写的EBOOT 的起始BLOCK是2,BLOCK SIZE是8,那么2..9都应该是EBOOT,你为什么要让LOGO占用呢?虽然目前只到8,但是EBOOT烧录代码上会对SIZE判断的,如果中间出现坏块就会写到9,那你的LOGO也就被清了一部分。……

正解!

网友:
呵呵~~还没完~等我把LOGO完全弄好了~我再来结贴~先谢谢你们 帮我把脉~

网友:
/*
    @func   BOOL | FMD_ReadSector | Reads the specified sector(s) from NAND flash.
    @rdesc  TRUE = Success, FALSE = Failure.
    @comm
    @xref
*/
BOOL FMD_ReadSector(SECTOR_ADDR startSectorAddr, LPBYTE pSectorBuff, PSectorInfo pSectorInfoBuff, DWORD dwNumSectors)
{
    ULONG SectorAddr = (ULONG)startSectorAddr;
        ULONG MECC;

    if (!pSectorBuff && !pSectorInfoBuff)
        return(FALSE);

    BOOL bLastMode = SetKMode(TRUE);

    NF_nFCE_L();                        // Select the flash chip.
    NF_WAITRB();                                    //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

    NF_CMD(CMD_RESET);                                // Send reset command.
    NF_WAITRB();                                    // Wait for flash to complete command.

    while (dwNumSectors--)
    {
        ULONG blockPage = (((SectorAddr / NAND_PAGE_CNT) * NAND_PAGE_CNT) | (SectorAddr % NAND_PAGE_CNT));

                if (!pSectorBuff)
        {
            NF_CMD(CMD_READ2);                                    // Send read confirm command.
            NF_WAITRB();                                        // Wait for command to complete.

            NF_ADDR(0);                                            // Column = 0.
            NF_ADDR(blockPage         & 0xff);                    // Page address.
            NF_ADDR((blockPage >>  8) & 0xff);
                        if (NEED_EXT_ADDR)
                    NF_ADDR((blockPage >> 16) & 0xff);
            NF_WAITRB();                                        // Wait for command to complete.

            RdPageInfo((PBYTE)pSectorInfoBuff);                    // Read page/sector information.

            pSectorInfoBuff++;
        }
                else
        {
            NF_CMD(CMD_READ);                                    // Send read command.
            NF_WAITRB();                                        // Wait for command to complete.

            NF_ADDR(0);                                            // Column = 0.
            NF_ADDR(blockPage         & 0xff);                    // Page address.
            NF_ADDR((blockPage >>  8) & 0xff);
                        if (NEED_EXT_ADDR)
                    NF_ADDR((blockPage >> 16) & 0xff);
            NF_WAITRB();                                        // Wait for command to complete.

            //  Handle unaligned buffer pointer
                       NF_RSTECC();
                NF_MECC_UnLock();
            if( ((DWORD) pSectorBuff) & 0x3)
            {
                RdPage512Unalign (pSectorBuff);
            }
            else
            {
                RdPage512(pSectorBuff);                        // Read page/sector data.
            }
                NF_MECC_Lock();

                        if (pSectorInfoBuff)
                        {
                                RdPageInfo((PBYTE)pSectorInfoBuff);            // Read page/sector information.
                pSectorInfoBuff ++;
                        }
                        else
                        {
                BYTE TempInfo[8];
                                RdPageInfo(TempInfo);                                           // Read page/sector information.
                        }

                        MECC  = NF_RDDATA() << 0;
                        MECC |= NF_RDDATA() << 8;
                        MECC |= NF_RDDATA() << 16;
                        MECC |= NF_RDDATA() << 24;

                        NF_WRMECCD0( ((MECC&0xff00)<<8)|(MECC&0xff) );
                         NF_WRMECCD1( ((MECC&0xff000000)>>8)|((MECC&0xff0000)>>16) );

                         if (NF_RDESTST0 & 0x3)
                         {
                            RETAILMSG(1,(TEXT("ecc error %x %x \r\n"),NF_RDMECC0(),MECC));

                            NF_nFCE_H();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tKMode (bLastMode);
                                 return FALSE;

                        }                            pSectorBuff += NAND_PAGE_SIZE;
        }
        ++SectorAddr;
    }
    NF_nFCE_H();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tKMode (bLastMode);

    return(TRUE);

    这段代码是我的2440 NANDFLASH驱动FMD.CPP中读NAND信息的函数,,,
红色部分我的理解是如果这个BLOCK的第0个PAGE是被定义为保留的标志(NF_RDESTST0 & 0x3)则ECC校验出错,从而实现对BLOCK的RESVERed功能?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我是不是该结贴了呢?呵呵~谢谢Veabol~sunrain_hjb~haiou_arm   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