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家用什么东西做串口通信的实验呢?求大虾指教

楼主:
毕业了,老师让给做个串口通信的东西。在家没办法做实验,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PC端用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很简单。

单片机:直接在keil模拟就行了
PC:在上面运行一个串口调试助手之类软件

单片机和PC怎么通过串口通信呢?
1. keil可以把串口映射到实际的PC的串口上去,比如COM1。 需要一个命令,好像叫SIN COM1,你去查查KEIL帮助文件,我有点记得不太清楚了
2. 在串口调试助手里打开COM2
3. 把COM1和COM2对接起来:这里你可以直接做一根交叉线在物理上对接两个串口。另外一个办法更好,有种虚拟串口软件可以把他们对接,建议你用软件对接。推荐一个软件"虚拟串口Configure VSPD XP".

网友:
照我上面的办法你只需要有一台电脑就行了,其他任何设备都不要,我平时经常这么干,呵呵。

网友:
关于KEIL串口映射到电脑的串口,我这里有个配置文件,你可以用,如下:

--------------------COM.INI---------------------------------------------------

/* 本配置文件请通过以下菜单加载 */
/*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debug\Use Simulator\Initialization */

/***************************************************************************/
MODE COM3 9600,0,8,1
ASSIGN COM3 SOUT         /* PC COM3(输入) 关联到仿真调试串口(输入) */
/***************************************************************************/
/* 输入+输出:  ASSIGN COM1 SOUT */
/* 输入+输出:  ASSIGN COM2 SOUT */
/* 输入+输出:  ASSIGN COM3 SOUT */

-------------------------------------------------------------------------------

网友:
上位机运行的串口调试软件+串口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