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51控制信号高低电平请教

楼主:
74HC4051我供电的电源电压时9v
我想用高电平是3.3v的单片机c8051f350控制,高电平不够
怎么提高高电平电压那?数据手册显示9v供电时高电平最小是6.2v低电平最大2.7v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隔离一下

如果有大干扰的话用光耦

网友A:
1.如果维持9V和MCU 3V不变的话,如果只是F350只是用作Output的话,可以直接加上拉电阻接9V就可以了。
或者找一个245把3V的电平转换到9V也可以。不过9V的比较少见。5V的比较多。楼主找找吧。

2.最好让74HC4051工作到3V,跟MCU一样。这样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刚查了一下datasheet,74HC4051的VDD范围是2V-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维持9V和MCU 3V不变的话,如果只是F350只是用作Output的话,可以直接加上拉电阻接9V就可以了。
或者找一个245把3V的电平转换到9V也可以。不过9V的比较少见。5V的比较多。楼主找找吧。

2.最好让74HC4051工作到3V,跟MCU一样。这样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刚查了一下datasheet,74HC4051的VDD范围是2V-10V。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74HC4051只能工作到8v左右,否则我的信号过不去,加上拉电阻怎么接那
阻值怎么计算那?我的f350板子上还要做采集信号用
可以接上拉电阻吧

网友:
三极管或光隔!

网友B:
HC的不能用到9V的吧?好像最高到6V。。。。。。

网友:
加个三极管。只是加了以后信号反相。程序要相应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的不能用到9V的吧?好像最高到6V。。。。。。

o
前一段请假了
数据手册上写可以到9v吧
我加到8点多伏
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