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 视频窗口

楼主:
WINCE实现TCPMP的背景播放电影,发现如果不把视频窗口设置为活动窗口则无法刷新视频窗口,但是当设置了TCPMP的窗口为活动窗口后,其他窗口就无法显示.
但是在PC上,当TCPMP处于非活动状态时,其背景的视频窗口是可以刷新的,这到底是WINCE对于窗口切换的处理问题还是TCPMP的设置问题?
如果是TCPMP的设置问题,那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TCPMP的问题,原因自己找

网友:
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是参数的设置问题还是视频窗口的刷新问题?

网友:
WM_ACTIVE
WM_FOUCS消息作了相应的处理

网友:
参数设置问题,以前做过,改下参数PLAYER_CLIPPING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M_ACTIVE
WM_FOUCS消息作了相应的处理

应该是这个问题,自己处理一下这此消息

网友:
都试着修改了,但是播放时TCPMP的视频窗口始终在上面;只有弹出菜单时才可看到顶层窗口的刷新...

网友:
另外,WINCE下没有WM_FOCUS消息的。。

网友:
不做了.改这个要改DX处理部分.结帖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