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微机各个数字电路是同时工作的还是依次工作的?
goout
goout

网友A(2009-02-26):
微机各个数字电路是同时工作的还是依次工作的?
书上好象说是依次工作的,比如程序计数器先指向并读取第n条指令后,后面的电路才会解释执行该命令.但从另一方面说,似乎微机的各个部件是基于同一个时钟脉冲触发而工作的,这又意味着各个数字部件是同时(同步)工作的.那么,各个部件到底是同时还是依次工作的呢?
计数器
程序

网友B:
程序是串行处理的,所以指令是一条一条执行的。
计算机是硬件,是并行工作的。但是这里并行是以流水线的方式(假设你问的是CPU)
CPU执行一条指令分为好多个步骤,至少包括取指,执行,存储三个步骤。当然可以分的更细。
每一个步骤使用不同的硬件单元,比如取指使用内存,程序计数器和指令寄存器;执行使用ALU,指令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组;存储使用数据寄存器组和内存。
如果CPU将一条指令分为3个步骤,那么指令的执行就是一个3级流水线。
最先进入的指令在存储阶段,第二条指令在执行阶段,第三条指令就在取指阶段。这样CPU的各个部分都有工作可做,指令顺序串行执行,同时平均执行时间理论上等于流水线某一级的延时。

网友C:
你理解的没错,如果全一个一个的执行,计算机一秒也运算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