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调用sqlite报错

楼主:
在wince下调用sqlite报错“无法找到 PInvoke DLL“SQLite.Interop.066.DLL””,可是SQLite.Interop.066.DLL,System.Data.SQLite.dll这两个文件已经考到程序的目录下了啊,求解?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提示怎么跟你不一样
我是提示 “无法找到 PInvoke DLL“SQLite.Interop.DLL””,
不知道你那个System.Data.SQLite.dll是哪个版本

网友:
这个东西,我在POCKET PC 2003仿真成功,然后在2440 wince5.0上面也运行成功
只是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面还是跳出这个错误~~~

网友:
SQLite没见过有你这样的dll名字啊。

网友:
那个安装文件版本那么多个我用的是065版,,然后仿真成功 2440+wince5.0 也成功
公司的一个破东西就是不成功~~~

我之后又用了另一个数据库 sqlce 这个用起来跟sqlite差不多,,你可以用这个
我在以上三个平台都成功运行 正常读取显示数据~~~

网友:
System.Data.SQLite.dll

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Windows下的
            一个是PDA下的

我现在也在找 PDA 下的 System.Data.SQLite.dll

网友:
是不是DLL文件的格式不对?就是说没有在你用的那个平台下编译过?

网友:
我就是使用的这个目录下CompactFramework的System.Data.SQLite.dll,难道不对吗

网友:
sqlite3.dll是在你的wince平台下编译的吗?

网友:
我是用c#写的程序,引用不了sqlite3.dll吧,各位帮帮忙啊,菜鸟啊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它的安装包,装完后
C:\Program Files\SQLite.NET\bin\CompactFramework\SQLite.Interop.066.DLL
这个文件复制到设备上,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添加了还是以上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