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DS1.2后载入网上的licence还是出现valid licence key not found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
我从网上找了破解版的ADS1.2安装,可是运行CodeWarrior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The CodeWarrior IDE is licensed and a valid licenced key was not found
     No such feature exits:
       Feature: Win32_CWIDE_Limited
       Licence Path:C:\Program Files\ARM\ADSv1_2\licenses\license.dat
       FLFXlm error:-5,357
我的操作系统是Vista home basic,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错误?感激不尽

网友:
license.dat不对?还是定位的路径不对?

网友:
网上有破解的dat

网友:
在安装的源文件下有个crack文件夹的。license.dat就在下面的

网友A:
就是用crack文件夹下的licnse.dat,然后出那样的错误。试了几个版本的crack都不行。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crack文件夹下的licnse.dat,然后出那样的错误。试了几个版本的crack都不行。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请问仁兄你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去我空间看看就知道了,411293775
这个问题我也弄了几天.

网友:
必须按照说明来,注册的时候一定不能删除安装目录中的License.dat文件。指定的破解文件不用拷贝到安装目录中。随便在哪里都可以

网友:
哦,原来要用源文件夹下CRACK的licnse.dat才行。谢谢啦,我安装成功了.

网友:
哪位大虾能发我个ADS1.2安装包?我下载的ADS1.2里面都没有你们说的crack文件夹,更找不到ADS1.2_Licence.rar文件了,谢谢先!我的邮箱是beyond402773274@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