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信号的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
 我在利用信号(signal)实现模拟软中断的功能,由于需要模拟定时中断,所以在看门狗(watchDog)服务程序中向目标任务发送信号,以中断目标任务,目标任务总共有32个,但是在该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前10个目标任务中出现页错误,后22个任务丢失信号信息,不知道为何原因,请大虾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把目标任务数量减少到1个试试看?

网友:
谢了,好的,明天去单位试试...对目标任务个数还有限制?

网友:
在运行过程中打印出的错误为:General Protection Fault

网友:
既然一个任务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有可能是机制有问题,还是再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
这个提示可能是内存出错了,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
学习中,这个地方一直不懂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内存是不保护的!

网友:
过来学习.观察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