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机LOGO出现横条纹的现象

楼主:
s3c2440的机器WINCE系统启动时,在快进系统时,开机LOGO中出现一些黑或白的横条纹闪过,请问是否有人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
eboot中对lcd进行了初始化,所以才能显示启动logo。
而驱动加载时,仍然会加载lcd驱动,此时就不能对lcd再次做初始化,更不能清除buffer,或对buffer做额外操作。

网友:
谢谢shuiyan,LCD的两次初始化分别是在bootloader,和OAL,请问您说的驱动加载是指OAL里面init那次吗,是否去掉它就可以?

网友A:
不知你说的快进系统是指到了那里?你可以自己添加一些打印信息,看看问题具体出现在那个位置;
wince 对lcd buffer 操作也就3个地方:
1. eboot, 也就是你的logo 显示那里;
2. oal init, 看看有没有对buffer 写入其它的内容;
3. display driver(问题不会发生在这里) ;

我看最有可能的是你的buffer 地址和别的地址有重叠,检查一下地址分配是否正确。

网友:
顶下楼上的,的确是可能因为BUFFER和别的地址重叠。

网友:
我通过串口信息跟踪发现条纹是在boot执行完后转到系统运行时,但是在OAL的OEMInit之前。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2c464

是在串口打印上面这段信息的时间内出现的,但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什么文件丢出来的。继续求教啦?!

网友:
hugohong说的有道理。

网友:
桌面起来后,情况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bootload里面对LCD参数的设置有问题,用示波器查一下,启动时和正常显示时LCD关键引脚的波型和频率.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bootload里LCD时钟设得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说的快进系统是指到了那里?你可以自己添加一些打印信息,看看问题具体出现在那个位置;
wince 对lcd buffer 操作也就3个地方:
1. eboot, 也就是你的logo 显示那里; ----应该是Nboot吧
2. oal init, 看看有没有对buffer 写入其它的内容;
3. display driver(问题不会发生在这里) ;

我看最有可能的是你的buffer 地址和别的地址有重叠,检查一下地址分配是否正确。

其实LCD显示的内容就是内存中你定义的一块buff,buff中的内容就是你显示的内容。如果显示出现问题的话,你可以把内存中的buff打印出来前后对比一下。
对LCD参数的初始化,其实这个初始化最好只操作一遍,一般是在nboot中初始化参数,其他就不用再对参数进行初始化,多次初始化容易对参数设置前后不匹配

网友:
ceFighter,我的情况可能和你以前遇到过的类似,但是我无法避免,因为我在bootloader中跑的频率是1:4:8(1:3:6在bootloader中跑不起来),在系统启动后跑的是1:3:6,所以导致两阶段的频率不可能完全相同。

网友:
我也遇到横条纹而且不断闪烁的情况,不过我的解决的地方和楼上各位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