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声音采集系列函数waveInProc与窗口过程函数WndProc

楼主:
最近做毕业设计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采用wince操作系统,做音频采集;
    首先,我是通过waveInOpen添加回调函数waveInProc,当存放采集音频数据的缓冲区满了,就调用回调函数waveInProc,再进行处理。
    这样,正常采集声音没有发生问题。但是当我点击一下触摸屏的时候回调函数就不能被触发了回调了,后来发现只要我窗口过程函数WndProc接收消息就不能调用回调函数,声音采集就失败!

想请教一下各位,声音采集系列函数waveInProc与窗口过程函数WndProc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怎么样才能正确共同使用。

网友A:
waveInOpen你是如何调用的, 相关参数发来看看。
建议改用线程回调试试。。

网友:
帮顶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楼主是怀疑waveInProc与窗口过程函数WndProc是同一个线程,而导致只要窗口过程函数WndProc被调用,就会导致你的waveInProc 不好用吗?

以前做MINIGUI时,当时做GUI的所有操作,好像只有一个线程--WndProc,不过当时是在UCOS上移植。

期待高手解答,我也学习西欧啊、

网友:
引用楼主 zengsen 的回复:
最近做毕业设计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采用wince操作系统,做音频采集;
? ? 首先,我是通过waveInOpen添加回调函数waveInProc,当存放采集音频数据的缓冲区满了,就调用回调函数waveInProc,再进行处理。
? ? 这样,正常采集声音没有发生问题。但是当我点击一下触摸屏的时候回调函数就不能被触发了回调了,后来发现只要我窗口过程函数WndProc接收消息就不能调用回调函数,声音采集就失败!

想请教一下各位,声音采集系列函数waveInProc与窗口过程函数WndProc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怎么样才能正确共同使用。

if( (error = waveInOpen( &inst->handle , WAVE_MAPPER , &format , (DWORD)waveInProc , (DWORD)inst , CALLBACK_FUNCTION ))
                        !=  MMSYSERR_NOERROR )
我试试线程回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下。

我也来学习下。

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我怀疑WndProc执行,影响了waveInProc的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veInOpen你是如何调用的, 相关参数发来看看。
建议改用线程回调试试。。

if( (error = waveInOpen( &inst->handle , WAVE_MAPPER , &format , (DWORD)waveInProc , (DWORD)inst , CALLBACK_FUNCTION ))
!=  MMSYSERR_NOERROR )
我试试线程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