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bit编码短信接收的问题

楼主:
使用系统是wince60,RIL驱动已经实现
使用SMS API收发短信
发送
SmsSendMessage函数
发7bit 16bit编码短信成功。8bit编码使用RIL API发送
接收
SmsReadMessage函数
接收过程是:
SmsOpen函数获得短信句柄与事件
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等待短信到达
SmsReadMessage函数接收短信。
现在的问题是:
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能截获7bit与16bit编码的短信,但怎么也不能截获8bit编码的短信。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有谁知道的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的呢

网友:
你说的API是第三方的SDK!
你的通信装置应该是通过串口与PC连接的吧?
如果是那么处理数据就是通过读串口readfile 来实现的!
至于WaitForSingleObject 只补过时控制作用

网友:
SmsSendMessage是api的,但是只支持7bit和16bit的短信,对应ascii和unicode
8bit的短信,应该是lz自己定义的吧,如果不能接收,可能是RIL的处理有问题.

网友:
发送8bit编码短信我是直接调用RIL API的发送函数发的,SmsSendMessage函数不支持这种格式
问题是接收的时候检测不到,下面是两种格式的调试信息的对比:
USC2编码的,可以正常检测: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MT: "",144 0891683108200005F0040D916851806961X1FX0008902132905280237C56E04E3A67094E8673AB7470624D67097F8E4E3D7684723160C5FF1B56E04E3A6709851A84DD768459297A7A624D670998DE7FD4768468A660F3FF1B56E04E3A67094E864F60624D8BA962116D6A8D394E006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20001
RILProxy : n : MESSAGE - To \Windows\udevice.exe - Info Pointer = 0x00033e10, Param = 0x00030720
RILProxy : N : MESSAGE - SvcCtrAddress: ADDRTYPE_INTERNATIONAL, NUMPLAN_TELEPHONE, "8613800200500", Message Flags = NONE, MSGTYPE_IN_DELIVER, MsgInDeliver: { OrigAdress: ADDRTYPE_INTERNATIONAL, NUMPLAN_TELEPHONE,
RILProxy : N : MESSAGE - "8615089616XXX", MSGPROTOCOL_SMETOSME, DataCoding: DCSTYPE_GENERAL, DCSALPHABET_UCS2, SCReceiveTime: 2009-12-23 Wednsday 01:25:08.000 MsgLength = 62,
RILProxy : N : MESSAGE - Message = 56E04E3A67094E8673AB7470624D67097F8E4E3D7684723160C5FF1B56E04E3A6709851A84DD768459297A7A624D670998DE7FD4768468A660F3FF1B56E0 }
RILProxy : n : MESSAGE - To \Windows\udevice.exe - Info Pointer = 0x00031030, Param = 0x000306e0
RILProxy : N : MESSAGE - SvcCtrAddress: ADDRTYPE_INTERNATIONAL, NUMPLAN_TELEPHONE, "8613800200500", Message Flags = NONE, MSGTYPE_IN_DELIVER, MsgInDeliver: { OrigAdress: ADDRTYPE_INTERNATIONAL, NUMPLAN_TELEPHONE,
RILProxy : N : MESSAGE - "8615089616XXX", MSGPROTOCOL_SMETOSME, DataCoding: DCSTYPE_GENERAL, DCSALPHABET_UCS2, SCReceiveTime: 2009-12-23 Wednsday 01:25:08.000 MsgLength = 62,
RILProxy : N : MESSAGE - Message = 56E04E3A67094E8673AB7470624D67097F8E4E3D7684723160C5FF1B56E04E3A6709851A84DD768459297A7A624D670998DE7FD4768468A660F3FF1B56E0
InitSms: Sms Receive Success!
readsms: smscAddress is start!

-------------------------------------------
8BIT的,不能检测:
RilDrv: Accumulated response: +CMT: "",54 0891683108707505F0040D91683109822171F40004902132903271232200112233445566778899AABBCCDDEEFF00112233445566778899AABBCCDDEEFF5577
RILDrv : t : CRilHandle::BroadcastNotification : Broadcasting notification 0x20001
RILProxy : n : MESSAGE - To \Windows\udevice.exe - Info Pointer = 0x00034810, Param = 0x00030720
RILProxy : N : MESSAGE - SvcCtrAddress: ADDRTYPE_INTERNATIONAL, NUMPLAN_TELEPHONE, "8613800757500", Message Flags = NONE, MSGTYPE_IN_DELIVER, MsgInDeliver: { OrigAdress: ADDRTYPE_INTERNATIONAL, NUMPLAN_TELEPHONE,
RILProxy : N : MESSAGE - "8613902812174", MSGPROTOCOL_SMETOSME, DataCoding: DCSTYPE_GENERAL, DCSALPHABET_8BIT, SCReceiveTime: 2009-12-23 Wednsday 01:23:17.000 MsgLength = 34,
RILProxy : N : MESSAGE - Message = 00112233445566778899AABBCCDDEEFF00112233445566778899AABBCCDDEEFF5577 }
RILProxy : n : MESSAGE - To \Windows\udevice.exe - Info Pointer = 0x00031030, Param = 0x000306e0
RILProxy : N : MESSAGE - SvcCtrAddress: ADDRTYPE_INTERNATIONAL, NUMPLAN_TELEPHONE, "8613800757500", Message Flags = NONE, MSGTYPE_IN_DELIVER, MsgInDeliver: { OrigAdress: ADDRTYPE_INTERNATIONAL, NUMPLAN_TELEPHONE,
RILProxy : N : MESSAGE - "8613902812174", MSGPROTOCOL_SMETOSME, DataCoding: DCSTYPE_GENERAL, DCSALPHABET_8BIT, SCReceiveTime: 2009-12-23 Wednsday 01:23:17.000 MsgLength = 34,
RILProxy : N : MESSAGE - Message = 00112233445566778899AABBCCDDEEFF00112233445566778899AABBCCDDEEFF5577

我看RIL驱动的处理都是一样的,但是aitForSingleObject函数就无法识别后一种的短信格式,跳不出来,有可能是RIL驱动的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有啥问题呢

网友:
为什么检测不到8bit编码的短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