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材料试验机开发,主要是上位机通讯接口问题

楼主:
    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做万能材料试验机这一方面的兄弟,我刚刚接触这一行,现在公司已经有一套系统了,下位机用的是arm7,上位机用mfc开发的,主要是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读取传感器的数据,绘制实时曲线,同时也会根据约定的协议,发送命令给下位机控制电机,但是现在很多电脑和笔记本都没有串口了,而且串口传输距离比较短,所以想开发一套新系统。
    我是做上位机软件,还有一位工程师负责硬件部分,现在呢,不清楚应该用什么接口,pci,usb?主要是考虑传输速率,稳定性,然后在最近2年不会被淘汰,有成熟的资料最好了,说句实话,我接触的技术有限,不知道怎么选择才比较合适,也不了解各种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如果有大侠做类似的产品或者方案,希望能不吝赐教,给个思路,给点参考资料。

    说点自己的感触吧,现在国外的产品,岛津,zwick之类的万能试验机,动不动就上十万,上百万,换个配件就几千块,而国内的厂商呢,就是希望产品卖出去不要出问题,真的很惭愧,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因为心里没底。在这个行业做了几个月,也的确想把产品做的更好一点。前段时间给一个客户调试机器,他说了一段话,我们的产品,只和国外的同类产品比,要比国外的做得更好。假如国内的公司都有这个心态的话就好了。

网友:
什么叫万能试验机我不明白。但是你所说的需求应该不难。首先下位机给你传上来的数据是走的什么接口,串口的面大。PCI不太可能。下位机又不是板卡。USB可能也不大毕竟是ARM7的。确定了下位机的接口,你再根据这个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
万能材料试验机 ,就是测拉力的机器。

可能我没有说明白,我们现在已经有成品了,下位机有主板,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上位机通过串口向主板发送,接收数据。

但是我们想开发一套新产品,不准备用串口了,想用usb或者pci或者其他的接口,采样频率大概1000次/秒,除了串口没什么经验了,现在就是不能确定下位机用什么接口比较合适,所以才提问的。。。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人介绍下 接口的相关知识,给点思路嘛

网友:
1000次/秒,频率够高的
建议用usb2.0
pci也可以不过贵

网友:
以前用了个折中的办法,单片机采样频率高,但是实际上只取了一部分的值来发送,pci贵在什么地方?能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
顶一下啊,有没有相关的知识介绍下啊

网友:
1000次/秒,但是不是说必须立即无延时的传到PC软件吧?不然以前的串口如何能保证?

距离有多远?如果RS232串口嫌距离不够,那就换485/422串口,软件都不用动,只要硬件加转换芯片即可。从标准上讲,比USB远。

PCI尽量不要考虑,除非你底层平台想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