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开发环境搭建问题!

楼主:
我新手想学习嵌入式开发,现在想搭建一个CE6的开发平台,有一些疑问望高手们不吝指教!
需要定制CE6操作系统内核+驱动程序编写+应用程序开发!
1、工具功能理解
VS2005/2008:驱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开发
PB6:ce6内核定制+模拟调试环境
不知道是否正确?
2、关于开发工具选择
想使用VS2008+PB6不过听高人说VS2008不支持PB6,PB6只能在VS2005作为一个插件来使用!
如果要用VS2008那ce6内核定制怎么办?开发工具该如何选择?
另外
BSP开发是什么(我们自行设计基于ARM硬件,需要自己做BSP)?
CE6操作系统可以任意定制微软怎么收钱(操作系统不可能是免费的吧)?

网友:
BSP肯定是要自己做的,至少是根据芯片供应商提供的BSP进行修改。
楼主用的哪款ARM芯片?

网友:
楼主的开发板应该有这个说明手册的啊,仔细找找。有的。

BSP一般是原厂提供后来开发板制造商再次修改的。

网友:
回复楼上2位!
现在学习使用的友善2440(三星公司Arm9 s2440的CPU),开发板有相关的文档说明,系统是CE5的我们想使用CE6,根据开发手册开发应用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开发板已经提供定制过的操作系统内核只用下载后再开发应用程序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想脱离开发板提供的系统自己定制系统+驱动!
我的理解是:BSP是硬件厂商提供的(例如:板子上集成一个无线网卡的芯片,芯片厂家提供BSP,最多我们根据BSP再开发驱动),而驱动程序是我们自己为适应不同的操作系统定制的(或者硬件厂家提供)!我们需要做得是在操作系统定制时将厂家提供或者自己写的驱动程序编译到系统内核中就可以了(不需要BSP),并将BSP烧写到板子的ROM中,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UP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关注CSND。。。

网友:
BSP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 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对应于不同定义形式的BSP,例如VxWorks的BSP和Linux的BSP相对于某一CPU来说尽管实现的功能一样,可是写法和接口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写BSP一定要按照该系统BSP的定义形式来写(BSP的编程过程大多数是在某一个成型的BSP模板上进行修改)。这样才能与上层OS保持正确的接口,良好的支持上层OS。
你如果没有BSP的话,你系统也就不会跑起来的。

网友:
买本wince的书看就会理解了

网友:
如果你产品要上市的话,要收授权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BSP是硬件厂商提供的(例如:板子上集成一个无线网卡的芯片,芯片厂家提供BSP,最多我们根据BSP再开发驱动),而驱动程序是我们自己为适应不同的操作系统定制的(或者硬件厂家提供)!我们需要做得是在操作系统定制时将厂家提供或者自己写的驱动程序编译到系统内核中就可以了(不需要BSP),并将BSP烧写到板子的ROM中,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对BSP的理解是错误的,添加的驱动程序都是在BSP中的,不要BSP包系统肯定跑不起来

网友:
如果定制CE6.0,那就装VS2005+wince6.0.
    之后打开VS2005,你就可以新建基于ce6.0的工程,添加组件,makeimage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系统,

BSP是放在platform文件下的关于你的硬件平台的所有代码,包括引导程序如Samsung的名字是Bootloader、各设备的驱动如串口、USB、Nadflash等等

而且vs2005下的新建工程--->VC++->smart device -->可以建立基于CE系统的应用程序

网友:
楼主我的和你一样,都是mini2440,友善的,官方给出的是5.0的BSP,可是我们也要用6.0的,问了一下友善,给的答复是正在移植中,会发布的。总之还要等待!
网上倒有人做移植已经做好了,但是我没有编译通,现在自己再整移植。
如果LZ只是想搞应用开发,可是你需要相应的SDK,OEM给的SDK肯定不行,需要自己添加相应的组件进行编译生成自己需要的SDK,才能进行上层的开发。
建议LZ多看看几位达人的博客之类的。

网友:
再次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