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短时间学好单片机并进行简单的硬件开发?

楼主:
最近要做使用单片机控制的高精度数字时钟,可是对于单片机的了解不多也就开了一学期的课程,就谈不上用其来开发硬件了。希望各位行家多多赐教,在此先谢谢大家啦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
楼主先可以参考下这个: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39189
经典课程设计--电子实时时钟和99计数器,包括详细的设计思路,原理图,以及完整的C语言源代码,值得参考与学习。

另外我刚还上传了  数字电子时钟的毕业设计礼包,一会显示出来,再给你连接。

网友:
用单片机实现的数字电子钟,是凌阳的毕业设计礼包,非常经典,值得参考。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083896

网友:
数字 时钟 还是比较 简单的 。。我们 才上 一个月的 单片机 学习 ,老师就让我们 做 这个 ,当然 ,可能 精度很烂 。。。。另外其他  当时 没考虑的 情况 很多  如 程序 干扰跑飞了 咋办 。。。。。。

网友:
用时钟芯片RTC就可以了

网友:
只用过DS1302,不知道这个精度够不够

网友:
高精度数字时钟??看精度多高了,要求不同,设计方法也是不同的

网友:
多动手,多思考,边做边学,要有钻研的精神,你会是一个高手的。

网友:
数字时钟  直接51接个32.768K的晶振就可以  高精度不知道怎么班

网友:
别问类似问题,踏实做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网友:
最近在绘制原路图时遇到了一个麻烦,希望大家帮帮忙:就是用Altium Designer609绘图时没有找到STC89C52和SD2C887这两个原件,谁能帮帮帮我,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找个功能差不多的芯片代替啊!比如说STC89C52就可以用AT89C52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