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各自NandFlash里面有些什么数据,他们是怎么分布的,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各自NandFlash里面有些什么数据,他们是怎么分布的,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网友:
我自己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用的是K9F1G08(每块大小为128KB)

块号             用途                         备注

0                NBOOT                    只用了一块128KB里面的4KB,STEPSTONE技术只支持4KB启动

1                TOC                       存储了EBOOT+NK的大小,加载地址,启动地址信息

2-4              EBOOT                    我的EBOOT大小为384KB,所以占用3个块区

5                MBR+分区表

6-10             现在还不明白(有可能是硬盘的FAT表+DIR目录)

11               BINFS分区                 存储NK的地方,大小由NK的大小决定

不定(紧贴BINFS分区)  FAT32分区           存储用户的文件

网友A:
其实这玩意就是你说的那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玩意就是你说的那几个了。

里面的第6--10块用做什么我就没看明白。望懂的人指点一下!FAT32分区用来存储文件,得有簇表和DIR区,但没看出来他们存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玩意就是你说的那几个了。

里面的第6--10块用做什么我就没看明白。望懂的人指点一下!FAT32分区用来存储文件,得有簇表和DIR区,但没看出来他们存储在什么地方。

这个有有源码的,以前我看2440 的 eboot
时候看过,没有写博客,自己都忘记了,你去看看代码吧。这玩意看了就明白了。

现在我采用自动写入MBR的,启动较快。

网友B:
我把NK。NB0写进去,怎么EBOOT都没有了?EBOOT都没有运行,只运行了NBOOT。很鬼魅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NK。NB0写进去,怎么EBOOT都没有了?EBOOT都没有运行,只运行了NBOOT。很鬼魅的啊!

很明显被你擦除了。

我觉得如果使用eboot的,最好不要在wince下更新,难度大。在eboot下更新系统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NK。NB0写进去,怎么EBOOT都没有了?EBOOT都没有运行,只运行了NBOOT。很鬼魅的啊!

很明显被你擦除了。

我觉得如果使用eboot的,最好不要在wince下更新,难度大。在eboot下更新系统比较合适。

我指定写NK数据的地方已经比存储EBOOT的块号大,理论上应该不存在这种事情发生啊?!难道那个什么逻辑地址跟物理地址没转换好?想不明白!!!

网友B: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个AP,可以把NBOOT+EBOOT+NK全部更新好。

网友:
通过EBOOT来更新NK,得有PC机,得有USB线,串口线,太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个AP,可以把NBOOT+EBOOT+NK全部更新好。

期待你搞完。我不使用eboot的,所以我一个星期就搞好了。使用eboot会启动很慢的。

还是使用NK.nb0吧,避免了TOC等等。

网友:
我也没有使用EBOOT,我也是用到NK。NB0把它写到BINFS分区的。但用到EBOOT的是,通过EBOOT加载NK。NB0的数据到RAM,EBOOT读多少个块/扇区在TOC里得记录好。

基本的擦块,读/写扇区已经可以用了。更新NBOOT+EBOOT已经可以成功了,但更新NK觉得还有些细节没做好,所以引导不了,觉得更新NK复杂了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个AP,可以把NBOOT+EBOOT+NK全部更新好。

期待你搞完。我不使用eboot的,所以我一个星期就搞好了。使用eboot会启动很慢的。

还是使用NK.nb0吧,避免了TOC等等。

不使用EBOOT,那你的NK启动怎么加载进RAM里面?你有没用到BP-XXX( )那些函数?我觉得用他们很麻烦,不用他们建立分区又做不到,两难!

网友A:
ADS 的bootloader,从优龙修改而来的。

我们的bootloader是一体化的,一次性烧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 的bootloader,从优龙修改而来的。

我们的bootloader是一体化的,一次性烧写的。

哦,那估计会跟我的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
渴望高手解惑!!!

网友:
我现在的情况是更新NK后,第1次还可以引导NK一部分,但会死在MECC报错的地方,第2次NK就一点就不能引导了(加载NK的第1个扇区就报MECC错误),比较了两种情况下的数据,发现更新后的NK部分的数据是对的(表示NK。NB0的数据是正确写入了),但启动了一次后,NK部分的数据已经改变了(莫名其妙,没操作NAND FLASH怎么它的数据会改变?),难道MECC校验不通过还会影响扇区的数据?

觉得很神秘的地方很多啊!!!

网友:
Log2Phys( )函数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个什么偏移量?

网友:
顶起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