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初学者的问题,wince所用语言

楼主(2009-08-19):
问一个初学者的问题,wince所用语言
1.wince下主要用什么语言开发,我喜欢c++,可以吗,是主流吗
2.现在嵌入式开发wince是主流吗,尤其是3g
3.用什么工具开发
wince
初学者
工具
WindowCE

网友A:
winCE下用c++的还是比较多,开发工具的话现在vs2008应该是主流了吧,当然用evc的也比较多,至于3g不了解

网友B:
1,那就多了,C++,C#,Java都可以啊,一般是C++跟Java
2.貌似 Linux更多
3.看你用哪个OS,做驱动还是做应用gcc,vs2005......

网友C:
以C++居多

网友D:
搞驱动的话C++和汇编语言
Wince会不会主流呢?不好说。。貌似Linux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