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中如何由IP地址得到MAC地址?

楼主:
 多谢

网友:
用ARP协议

网友:
ifconfig能看到吗

网友:
不编程考虑的话先ping一下 然后arpShow

网友:
直接用ifShow啊

网友:
应该有api,查下doc下的api帮助

网友:
用下面这个函数:
STATUS   arpResolve(char *targetAddr, char *pHwAddr, int numTries,
                           int numTicks);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可以让写FLASH驱动的写一个获取函数放在BSP里。
IP和MAC是放在FLASH上的固定的nvRam里的。

网友:
答案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