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rget Shell的问题,急!

楼主(2009-09-24):
关于Target Shell的问题,急!
现在使用的是vxworks_rom这种映像,烧在flash里启动;
在符号表那块,
如果选择build-in的,其他命令可用,但在使用ld命令下载应用模块时报"打不开相应的文件";
如果选择downloadable的,则可以使用ld顺利下载应用模块;
这有区别吗?build-in不就是把符号表跟系统image做在一起,而downloadable还需要单独使用网口下载一次;
难道downloadable的下载帮助了ld?
不知道什么问题,哪位老大指点下!

网友A:
急啊!
自己顶!
ld的时候 报"can't open input xxx.o"!

网友B:
再顶!
不会是跟cache enable组件有关吧?
我没加这个组件.
要是加了,我的系统会起不来.

网友C:
这两个似乎是冲突,只能加载一个。
我一般用build in。

网友D:
我用build-in时,ld的时候 报"can't open input xxx.o"!
用另一个则可以.
我都是单独用的.

网友E(2009-11-13):
同是新手,搭车问一下,怎么开始学torna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