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ocket类在模拟器中的使用

楼主: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吗?

我将VC下的代码(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中的客户端移植到EVC4中,移植的过程主要是处理字符串:Unicode和char。与PC上运行的服务器端进行通讯。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可以建立链接、客户端也可以发信息给服务器端。但是服务器端一直不能发信息到服务器端?为什么呢?

同样的处理流程(代码)在PC上运行时,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通讯都可以成功的。

网友:
VC下的代码,是从pudn上下载的

网友A:
服务器端一直不能发信息到服务器端???写错了吧,LZ!

服务器端一直不能发信息到客户端,是不是?

网友B:
記住wince只支持unicode,可以用抓包軟件看看.

可能要用mbstowcs之類的調用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端一直不能发信息到服务器端???写错了吧,LZ!

服务器端一直不能发信息到客户端,是不是?

多谢!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住wince只支持unicode,可以用抓包軟件看看.

可能要用mbstowcs之類的調用轉一下.

我设置断点调试,客户端没有运行Socket的接收函数OnReveive(),所以根本就没有执行到字符转换的代码。

抓包軟件:CE下有吗?PC上的又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C:
你的模拟器连上网了么,用IE打开网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模拟器连上网了么,用IE打开网页试试

IE可以打开网页的

网友D:
貌似工作在单工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工作在单工状态了...

默认应该是双向的吧!我没有设置,所以不太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没有人在CE下使用CSocket类吗?

网友E:
可能是模拟器IP配置问题
能不能发代码给看看 ie_kinghp@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模拟器IP配置问题
能不能发代码给看看 ie_kinghp@163.com

可能?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单向已经通了,IP是自动获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模拟器IP配置问题
能不能发代码给看看 ie_kinghp@163.com

代码都是PUDN上下载的,你想要就去下载啦

网友A:
LZ 有没有试试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都在CE下,是否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有没有试试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都在CE下,是否可以正常通讯?

今天试试

想将服务器端放在PC上,这样好操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有没有试试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端都在CE下,是否可以正常通讯?

可以都做在CE的模拟器上,客户端与服务器端能通讯。
想将服务器做为PC机上,好操作一些。但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这样。

多谢!

网友A:
将服务器端在PC上实现应该是可以的,LZ多试试吧!

看LZ的问题,好像是从PC向模拟器发送数据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服务器端在PC上实现应该是可以的,LZ多试试吧!

看LZ的问题,好像是从PC向模拟器发送数据没有成功。

是啊,我担心的是这个发送链路没有通,可是又无法确认

网友F(2009-04-22):
windows mobile和smartphone都需要先做连接管理socket才能正常通信,这个和pc有点不一样,参考这篇文章,我测试是可以的:
http://blog.eeworld.net/chrys2000/archive/2007/12/11/192850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