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无法输入命令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2-30):
串口程序无法输入命令怎么回事啊?
各位高手,我用secureCRT或超级终端都试过了,只能显示打印信息,不能输入回车或命令,流控制选项都取消了,波特率也正确,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哈,急啊!
打印
波特率
程序

网友A:
那应该是串口驱动没有做好
看看BSP钟usrconfig.c文件中关于串口驱动的那个函数是否正确调用

网友B:
secureCRT 应该需要设置;
楼主有空QQ:604914729,联系我,我给你sscom32,你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也可能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