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片内RAM问题

楼主:
我有块芯片是ARM9EJS的SOC,现在想问下,ARM9EJS是否有片内RAM,我怎么确认其是否可用?从NOR FLASH启动后在片内RAM中建立C环境,然后运行C代码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是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同片外RAM运行C代码有什么不同?

网友A:
SOC 就有片内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C 就有片内RAM.
SOC怎么就能确定有片内RAM呢?

在网上收到片老外的文章,貌似可以,原文网址http://coding.derkeiler.com/Archive/General/comp.arch.embedded/2008-09/msg00120.html:
1. Enable internal ram (if possible) and set the stack pointer.
2. Jump to C (note - at this stage, static variables are not initialised or zeroed, and probably not even accessible. Stick to local variables, preferably register-only. If there is no internal ram for a stack, use inlined functions only).
3. Set up the clock.
4. Initialise the SDRAM and other critical bus setup.
5. Initialise the MMU and/or cache.
6. Copy the code into SDRAM and jump to this copy.
7. Clear the BSS, and perhaps other block initialisation (small data blocks, etc.). Set up the real stack(s). Now you are in a "real" C environment.
8... as in the quoted post.

但是即使有,他的物理地址又是多少呢,麻烦。

网友B:
查SOC的user mannual,里面肯定有具体介绍(有还是没有、大小是多少、地址范围是多少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SOC的user mannual,里面肯定有具体介绍(有还是没有、大小是多少、地址范围是多少等)

是这样的,任何芯片都要认真看其芯片手册,别无他法。

网友:
通常ARM会有片内的RAM,但也不是一定要有......就算有,各种芯片都会有不同的地址,SO,还是去看它的文档吧

网友C:
这种事情看DATASHEET就知道了,有没有RAM,RAM有多大,地址范围是多少,写得一清二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看DATASHEET就知道了,有没有RAM,RAM有多大,地址范围是多少,写得一清二楚

就是这个理儿!!

用一个东西,不看一看datasheet怎么能行?

网友:
读datasheet吧。各个SOC都不同的。

网友:
片内ram和片外ram就使用的角度讲,没有区别。

网友:
做事首先看手头有的资料啊,资料中没有的再上来问!

网友D:
片内RAM一般叫做TCM,即使是有,也有确认上电后是否使能,我使用的就是默认不使能的,需要启动后配置使能

网友:
TCM不能和RAM等同。
还有,楼主不要把Core和Soc混淆。正确的说法是Soc是否带有RAM,而不是ARM9EJS,ARM9EJS只是Core。

网友:
ARM上片内RAM一般都不大,要挂片外RAM用的。

网友:
13楼回答最正确,所以楼主还是得看你的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查SOC的user mannual,里面肯定有具体介绍(有还是没有、大小是多少、地址范围是多少等)

是这样的,任何芯片都要认真看其芯片手册,别无他法。

恩,手册里肯定有,

网友:
一般片内ram是用作cache用的,高速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片内RAM一般叫做TCM,即使是有,也有确认上电后是否使能,我使用的就是默认不使能的,需要启动后配置使能

片内RAM和TCM还是不同的,
TCM一定是片内RAM,但片内RAM不一定就是TCM,根据挂接的总线来确定。

楼主,看DataSheet吧,别无它法

网友F(2010-03-25):
这个跟arm系列无关,要看集成商的选择。
arm9ejs只是一个软核的系列号,代表这款cpu是arm9架构,并支持java加速和dsp协处理器,在arm内核之外的具体实现由nxp,st这类的集成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