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矩阵按键多键同按怎么识别
fgaggag
fgaggag

网友A(2009-07-25):
矩阵按键多键同按怎么识别
请高手指点下矩阵按键多键同按怎么识别, 我用的扫描法多键同按只能显示最低值
我知道它是从所定义的低位扫描,但不知怎么在两键或多键同按时显示最后按的那键或组合键功能
万分感谢
组合键

网友B:
是几乘几的键盘
两个思路
1,你可以设置键盘为释放响应,哪个最后放开响应哪个
2,如果是多行列矩阵键盘,取复合值只能分别取出按键值再计算,如果是单排按键,取复合值直接取扫描码就行
具体实现还得看电路,有的可以硬件直接解决问题,有的只能程序识别了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懂,有懂得大虾说说

网友D:
看具体要求了,如果不允许组合按键,读到一个按键就走
如果需要组合按键就挨着扫描一个不漏,
unsigned long key;
key=0;
例如按行扫(3行X8列),扫第一行,读键值key=键值;
key=key<<8;
再扫第二行key|=键值
key=key<<8;
再第三行key|=键值
........

网友E:
小弟我还是小学徒
我这段时间在搞DS18B20所以一直没来泡网
望各位见谅!
可能是上面问题解释不够清楚:
比如当一个键出现机械故障时,我要其它键还能正常工作,并且不是组合键的话,我多键同按时要响应最后那个键,组合键再另做处理,我试了下电脑键盘是这样的,而我现在的行扫描法完全不行,只能响应最先扫描的键,不能区分后按先按,请高手耐心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F:
再次感谢上面的朋友;
如果有什么好的资料或书的话麻烦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