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程序如何在WinCE下编译??

楼主:
前两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Qt的开发环境安装成功,即将qt-embedded-wince-opensource-src-4.5.2.zip集成到了VS2005中,nmake过程用了将近3个小时。下一步想编译能在WInCE下运行的程序,但一直编译不成功,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类似工作,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你们连qt都用上了
找一下nokia或者sideshow的专业论坛吧,用这个大都是大公司

网友:
好牛啊。编译的程序能不能在LINUX下跑。楼主把编译的步骤详细说说呢

网友:
好厉害啊  QT咋整到2005上了的??

网友:
也是QT for wince发布很久以后,才知道qt也能用到ce上了。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http://blog.eeworld.net/goldroc/archive/2009/09/12/4545142.aspx

网友:
我只在linux上整过qt 刚刚知道 也能在wince下
长见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们连qt都用上了
找一下nokia或者sideshow的专业论坛吧,用这个大都是大公司

难道俺公司也成了大公司了。。自豪啊

网友:
1.安装vs2005(or vs2008),必须是英文版的(插件不支持中文版)
2.安装你板子的SDK
3.部署qt-wince
3.1启动vs2005的命令行工具,并进入你的Qt源文件解压目录,例如C:\Qt\Qt-Wince
3.2配置
configure -debug-and-release -platform win32-msvc2005 -xplatform wince50standard-armv4i-msvc2005
注:我是在wince5.0上用,所以用的wince50standard-armv4i-msvc2005,wince6.0的话只要用对应的即可,你在Qt里面找找,好像是wince60standard-armv4i-msvc2005
3.3.设置环境变量
set INCLUDE=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include;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DK_WINCE50\Include\Armv4i;%INCLUDE%
set LIB=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lib\armv4i;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DK_WINCE50\Lib\ARMV4I;%LIB%
set PATH=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bin\x86_arm;%PATH%
注: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DK_WINCE50是我的板子的SDK的安装目录
3.4.编译
nmake
4.部署qt-win32(在qt-wince不会编译生成Qt Designer,如果要用到,还得部署一下qt-win32,如果不用,直接跳过这一步)
4.1启动另一个VS2005命令行工具,进入Qt源码目录,例如C:\Qt\qt-vs2005
4.2配置
configure -debug-and-release -platform win32-msvc2005
4.3编译
nmake
5.安装插件qt-vs-addin
6.修改qmake文件
C:\Qt\Qt-Wince\mkspecs\wince50standard-armv4i-msvc2005\qmake.conf
设置CE_SDK = SDK_WINCE50
说明:如果是wince6.0,则应该是其对应目录,SDK名也应该是自己对应的
7.启动VS2005,在Qt Option选项里,添加对应的Qt关联

到这里,安装就结束了,可以在VS里面添加嵌入式Qt工程。
另:所有安装最好都使用默认目录,这样比较不容易出错。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什么时候EVC也可以在Linux下编译呀?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助!!